请教:发动机装在自行车上什么位置较好?

楼主(2010-11-25):
4冲割草机发动机,大梁下面没法装(被减震占去)
剩下的位置就是后轮上面(焊个架子,用长长的链条连到牙盘)
还有就是牙盘旁边(估计位置不够,要改变车子结构)
哪种较好?请大家指教

网友:
后轮上面

网友:
后轮上面,装的时候可以向前靠就靠多少,这样重心就向前了。上坡的时候你就知好处

网友:
如果我是楼主的话就不是根据自行车来确定发动机了,要以发动机为主自己D个车架好,自己做的车自己用起来感觉会比较好

网友:
将发动机放在后轮上方,重心偏高,安全性不好,应将发动机放在低处,这是原则,实在动不出脑筋就没办法了。

网友:
想怎么装都行啊

网友:
6楼太强了

网友:
六楼的车不够牛,因为发动机不是自己D的。

网友:
6楼的太牛b了。

网友:
6楼这种车交警都不敢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