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采购雕刻机材料的问题

楼主(2010-11-25):
菜鸟,想D个雕刻机玩玩,不求干铁,能对付铜铝足矣,不求太大,300----400行程就够,至于精度,玩玩嘛,管不了那么多。太菜,好些问题想咨询大侠们:
1,架子准备自己做了,想用铝合金做机架,不知可否?喔看别人用木头都行,我也要求不高,主要是铝比钢铁好加工一些。
2,光轴丝杆多大合适?想用梯形丝杆,便宜!加之自己菜,说不定最后不了了之,剩下一堆废物,损失也不至于太大-------毕竟是手痒弄做玩。
3,请有经验的大侠给个套餐数据,我好照方抓药。
4,药方如下:    A   光轴 六根-----------直径XX
                           B    丝杆  三根-----------XXXX(1605还是1005还是1604)
                           C    直线轴承     大概12个吧?------XX型号
                           D    支撑光轴和丝杆的东西叫什么玩意?
                           E    和丝杆配合的螺母  3个
                           F    步进电机  三轴驱动板  一套       57电机行了吧?
大家看看,以上各项用什么参数合适,大概价格多少?
谢谢指教。

网友:
帮顶.
等---------有经验的大侠....

网友:
买台吧

不要浪费了

不是打击你
没多少用处就不要做

楼主:
楼上兄弟给我泼了瓢冷水,
不过说的在理,真的没想出有什么用,就是瞎折腾。
如果价格不高,就当个玩具吧。
再看看。

网友:
我也想做来着,到现在没动手,就是觉着没大用,现在正在想把铣改成数控,因为这个用处大。

网友A:
开始很多人都是想着小玩一下,花点小钱找个乐,掏吧。掏着掏着,手势成了一种习惯,结果,千辛万苦弄出来的东西总有不如意之处,改吧,继续掏吧,到了掏空口袋的时候才发现,天啊,这是一个无底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很多人都是想着小玩一下,花点小钱找个乐,掏吧。掏着掏着,手势成了一种习惯,结果,千辛万苦弄出来的东西总有不如意之处,改吧,继续掏吧,到了掏空口袋的时候才发现,天啊,这是一个无底洞。。。。。。。:em1 ...

精辟

首先就是觉得t型丝杆 不好用  换滚珠  再又觉得主轴不够力  换专业主轴

马上就发现光轴 不好用  换 直线导轨    接着发现架子配不上这些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很多人都是想着小玩一下,花点小钱找个乐,掏吧。掏着掏着,手势成了一种习惯,结果,千辛万苦弄出来的东西总有不如意之处,改吧,继续掏吧,到了掏空口袋的时候才发现,天啊,这是一个无底洞。。。。。。。:em1 ...

一样想法!!!!    楼主不要做了,直接买台吧

网友:
都看别人做的容易,然后觉得这东西不该那么贵,然后做出来,比买来的贵得多,还不够好,jtj都弄了几千块了,还。。。。

网友:
我一直在攒钱,准备弄个能肯铁的,啃木头的就算了

楼主:
买一台倒省事,但买来干嘛呢?
瞎折腾就是自得其乐在制作过程中,我也知道,真的做出来了,恐怕也就扔一边生锈去了。
还是想听听有DIY经验的兄弟来说说,现看看成本再说吧。
JJ做成了能干嘛呢?刻几枚印张?弄几块电路板?做几个小模型?或者刻几朵花?.......到时再伤脑筋吧。

楼主:
啃铁的当然好了,但投入大哦,架子就费事,得找外面的机械作坊加工。
我要求低,能跑起来就不错了,至于精度,别看着太别扭就行。

网友:
还没动手的来顶你 LZ加油

楼主:
加什么油哦,柴油紧缺呢。
我也就是问问而已,动手?还没影呢。

网友:
买台吧,我现在为了个步进电机架子头都快想破,淘宝卖65一个,买不起啊!

网友A:
看楼主也是手痒难忍,刚才冷水也泼了。当然也要给楼主一些有建设性的个人意见,至于可否楼主自己衡量,准备角铁若干做机架(有木条更好,就算报废了也可以烧烧炕,充分利用资源),普通螺丝杆代替T形螺杆(双螺母消回差也不贵 ),随便找块木板做平台,至于光杆嘛,可以去修理摩托车的买两根报废的避震芯,电机就淘几个二手的,这样大概的机型也就出来了。精度可能不怎么样(根据个人加工能力而定),但肯定能动,作为前期投资吧,做完了最起码可以当一台绘图仪吧。练练手学习过程积累经验,以后做大JJ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画好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也是手痒难忍,刚才冷水也泼了。当然也要给楼主一些有建设性的个人意见,至于可否楼主自己衡量,准备角铁若干做机架(有木条更好,就算报废了也可以烧烧炕,充分利用资源),普通螺丝杆代替T形螺杆(双螺母消回差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也是手痒难忍,刚才冷水也泼了。当然也要给楼主一些有建设性的个人意见,至于可否楼主自己衡量,准备角铁若干做机架(有木条更好,就算报废了也可以烧烧炕,充分利用资源),普通螺丝杆代替T形螺杆(双螺母消回差 ...

 看着像调侃,但是可行性挺高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陈的办法好,应该不是开玩笑吧?
谢谢了!
这样投资少,即使最后烂尾了,也没什么损失。
角铁做机架,或者用铝型材做,便于加工————我只有一个13MM台钻和手电钻,铁杆做光轴,螺丝杆代替丝杆,便宜啊,简单的绘图没问题吧?
看来只有步进和驱动得投资了,请问大家:像一个微波炉大小的雕刻机,需要多大的步进啊?电机加驱动大约几百个币?

网友:
初期制作只是一个学习过程,不必刻意要求精度、刚性之类的东西,主要的是用一个相对便宜的价格得到一个学习和实践历程,从中积累经验的过程,至于能不能绘图还是那句话,有的D友可以用木架完成铁质工件的加工,有的D友可能做出来的只能歪歪扭扭的爬行连雕塑胶之类的产品都要扭一把汗,为什么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完成结果,这就是个人的能力了。但不管怎样的结果都好,相同的是在完成过程中不同程度都积累到了很多经验。

网友:
光是玩玩就用一些拆机废品足以。干非金属的可以用了。

我的玩具机,所有零件全部用拆机废品,购买一些螺丝,8 MM螺丝杆,电路部分就三片 TA8435,X 8 元/ 片,总的用掉100 多元,不算主轴。加工行程 400 X 300 X 70 MM.

哈哈,图片顺序有点乱。

测试图

网友:
LZ俺鼓励你动手自己D ,呵呵!乐趣无穷。你比俺强还有小台钻。至于做好了做什么,看自己喜好了,除了你说的几样,雕些饰品,自己打造的--心理那是刚刚的!送人,,,呵呵独一无二的礼物。
LZ动手吧,一动手就刹不住车了。我也是菜鸟正着手做桌面雕铣,蜗居没有地方放那么多工具,弄个小而全的。能满足自己喜好,偶尔自己做些小物件就成。
因是新手,具体机器参数不敢妄言误导。我选择带支撑的20圆轨57步进其他就不敢乱说了。
300----400行程,做出来很大的,你说微波炉大小若是外观尺寸,行程可能只有100*120吧。

楼主:
感谢老陈,感谢五行烧哥,感谢3033,感谢所有提供帮助的XD,多谢你们的宝贵意见。

木头都能弄成这样,我已经很满意了,业余玩玩嘛,有这样的效果还说什么呢,好!好!!好!!!
就是加工中的细节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做的,比如光轴的平行问题,一头窄一头宽,哪怕就1毫米,恐怕也运转不畅,你们是怎么钻出那么精确的孔的?毕竟一个台钻又没有十字滑台难以把握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陈,感谢五行烧哥,感谢3033,感谢所有提供帮助的XD,多谢你们的宝贵意见。

木头都能弄成这样,我已经很满意了,业余玩玩嘛,有这样的效果还说什么呢,好!好!!好!!!
就是加工中的细节不知道你 ...

由于没有加工设备,我是这样的,先把 Y 轴搞好,再调节 X 轴,我在外面做了调节铁片,不要装丝杆,先调节下面光杆,铁片拧一棵螺丝,【当然孔是略大一些的】, X 与 Y 全部走几个来回可以了,上全部螺丝,上面光杆跟着上就可以了,看图。

网友:
其实人家雕刻机做起来成本低。是因为人家前期投入了好多制作工具。有了制作工具及经验。后期DIY机器所用的材料和走的弯路少了。自然浪费的钱就少。实际上前期别人准备工作及浪费的金钱是无法衡量的。每个人的脑子都不一样

网友:
把两块板层叠至四周平齐,然后在任意位置钻上两个到四个的螺丝孔并用螺丝锁紧,在板上做好方向标识,再后续做丝杆和光杆的安装加工,这样就算位置有偏移也是两块一起偏移,但一定平行

楼主:
哦,原来是这么弄的。
就是把固定铁片的螺丝孔弄大些,便于微量调整。
三轴要互相垂直还是难得调,弄个大概也问题不大吧?
另外烧哥的电控那么便宜啊?我看你做了两种PCB板子,分别干啥的,是不是一块作为连接电脑的接口,另外需要三块同样的板子作为三片8435驱动用?
还有就是步进电机有四线六线之分,好像还有五线的,不知道8435是否都能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原来是这么弄的。
就是把固定铁片的螺丝孔弄大些,便于微量调整。
三轴要互相垂直还是难得调,弄个大概也问题不大吧?
另外烧哥的电控那么便宜啊?我看你做了两种PCB板子,分别干啥的,是不是一块作为连接电脑。

哈哈,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