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帮一模友配控,tb上DSX7 DSM2版本的都缺货了,求真相

楼主(2010-11-25):
是不是停产了? 会不会升值?

网友:
所有的缺货吗

网友:
电子产品能升值?几百年后吧

网友:
现在都是XG7了
买什么DSX7 啊

网友:
唉,不想说什么,DSX7就是因为性价比较高才成为入门和新手的主流控的,XG7刚出来就直接推崇XG7,毕竟接收价格都赶上控了,双向貌似也不合法(艾特有过这个例子)更何况DMSS的制式是不是能兼容jr之前的接收还是个未知数,要不ls买个xg7做下小白?这就好比普桑,N年前的产物不是照样有人买吗?

网友A:
DSX7就是悲剧,DSM2可靠性相比较而言太差,现在停产了,就别追风了。 非要用日货的话建议你上futaba,技术比JR好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SX7就是悲剧,DSM2可靠性相比较而言太差,现在停产了,就别追风了。 非要用日货的话建议你上futaba,技术比JR好不少。

请教楼上dsm2可靠性差的依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X7就是悲剧,DSM2可靠性相比较而言太差,现在停产了,就别追风了。 非要用日货的话建议你上futaba,技术比JR好不少。

从三国追到这来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上dsm2可靠性差的依据

futaba/飞梦/Frsky/hitech是FHSS跳频的,可以使用整个2.4G频段的频点。Assan/DSM2/天地飞/日冠是DSSS直序扩频,只能使用开机的时候自动选择的频点,这其中还有区别, ASSAN只有一个频点,DSM2是两个,天地飞和日管是三个。而且在频点选择策略上DSM2有缺 陷,有一定几率选择两个很近的频点,这样一个干扰源可能把两个频点都覆盖掉。

如果非要有啥依据的话,最直观的就是JR/Spektrum自己把DSM2淘汰掉了,如果可靠,先进,他折腾个啥啊? 谁不知道遥控器制式一换都是大动干戈,搞出一堆不兼容的问题出来,如果不是抗不住,谁家会没事换制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futaba/飞梦/Frsky/hitech是FHSS跳频的,可以使用整个2.4G频段的频点。Assan/DSM2/天地飞/日冠是DSSS直序扩频,只能使用开机的时候自动选择的频点,这其中还有区别, ASSAN只有一个频点,DSM2是两个,天地飞和日管是 ...

不排除有这个原因,但主要还是商业原因,厂家都不想你一个控用上10年,JR就通过不断更换制式迫使用户更新换代,JR的接受便宜这个是事实,F的接收贵多了,主要看自己钱袋了,技术是不断进步的,今天好的,明天就说不定了.如果说JR的技术落后,它还能活到今天吗?

网友(2011-02-03):
进来前真不知“futaba/飞梦/Frsky/hitech是FHSS跳频的,Assan/DSM2/天地飞/日冠是DSSS直序扩频”这两种差别!学习了,谢谢!

网友:
反正周围好多模友都是 JR DSM2配山寨6100的,没听说过谁失控过或者出现过什么问题。。。

网友:
请问XG7 是什么制式的?

网友:
xg7是dmss,没便宜的接收

网友:
淘宝没有货国外呢

网友:
JR主要是接收机被山寨了,赚不上钱,就换制式!一个控500,接收机统统给我上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