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遥控器的第5通道和第4通道都是联动的吗?

楼主(2010-11-25):
我买的可尼9通道
遥控器
发现4通道和5通道是联动的 还关不了 卖家说这是正常的 基本所有遥控器的4和5通道都是联动的 有这种说法吗?是联动的吗?

网友A:
我用的9X2,没发现联动呀……

网友B:
跟一般4通接方向,5通陀螺仪感度!或者起落架,没有联动一说吧!查查控上面的混控

楼主:
晕了 那就是控有问题了。。。

网友C:
哪有什么联动呀!骗人的!

网友D:
4与5不会联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