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m的大P40装好了,首飞失败,二飞成功,起落架收放视频

楼主(2010-11-25):
7楼新增起落架的慢放视频
前一段时间从苦行僧那里抢到一家FMS的P40,最近有空装好了,第一次首飞,因为水平尾翼调整的问题,一加油门,机头着地,大桨受损,桨尖被打坏,首飞失败。
回来后电话与老苦交流,找到问题所在,第二天用受损的桨去试飞,二飞成功,很好飞的P40,飞行姿态优美,感觉很好,第一次飞带收放起落的JJ,因为都是一个人飞,所以没有办法拍飞行照,补一些在家里拍的照片。

2010-11-25_08-38-57_684_深圳市

2010-11-25_00-58-41_409_深圳市

2010-11-25_08-39-14_415_深圳市

飞行员座舱

飞行员座舱

2010-11-25_08-39-35_213_深圳市

飞虎队

飞虎队

2010-11-22_23-37-56_905_深圳市

设备仓

设备仓

2010-11-22_23-40-17_894_深圳市

电机及电机座

电机及电机座

机身下面

机身下面

2010-11-25_00-42-14_945_深圳市

收放起落架的装置

收放起落架的装置

2010-11-22_23-25-09_539_深圳市

首飞损坏的螺旋桨

首飞损坏的螺旋桨

2010-11-22_23-34-10_441_深圳市

桨尖打坏,修整一下不影响使用

桨尖打坏,修整一下不影响使用

2010-11-25_00-56-39_901_深圳市

修整好的螺旋桨及鲨鱼大嘴

修整好的螺旋桨及鲨鱼大嘴

网友:
内容我看到了还有个大塞是不?很很的机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还有一架FMS 1.4米的大赛

网友:
我想给你射精,但我没有这个权力。哈哈。

网友:
LZ前阵在我求教塞斯纳的帖子里给了不少建议,先谢了
现在请教LZ几个问题
1。舵机都用的是YZW吗,15一个的那种?,效果如何,会不会力太小或是有不回中的问题。
2。升降舵的钢丝就是一根吗?我的P47为啥是两根呢?老苦说最好用金属齿舵机,不然爱扫齿,我手拉钢丝,的确阻力有点大。可能是我那个升降舵比较厚吧。
3。看LZ是用了飞行稳定器,你在塞斯纳上也用了,帮助是不是很大呢,我手潮 ,也想弄一个,不知必要否

楼主:
回复 网友B:

1、舵机都是用YZW的,但尾轮舵机是用银燕的,因为只有银燕的摇臂才能配尾轮转向,YZW的舵机拉力足够了,P40的舵机使用一般不会扫齿,我现在手上的两个扫齿的舵机都是因为大赛和TL2000的方向舵机然后因为前轮转向而扫齿。所以P40用不着金属的舵机,要用的地方就是起落架的收放舵机要用金属的。
2、P40升降舵是一根钢丝,见下面的照片,这个和升降舵的结构有关,我从老苦那里新败的P51的升降舵就是两根钢丝的,升降舵的阻力一般的9g舵机是没有问题的。
3、我用的是FY的惯性平衡仪,只有一个,现在大赛上不用了,只是新飞机首飞的时候用一下,调好机后就作用不大了。他有3种模式:1、关闭,2、3D模式,3、自动平衡模式。对于首飞如果有意外救机迫降有用,大赛有一次机翼的拉杆脱落,就是要自动平衡模式迫降的,我一般用3D模式较多,自动平衡模式是飞机的转弯半径加大,不够灵活,一般是快降落的时候用的。这个玩意有点小贵要700多一个,如果将来有飞FPV或者水机的打算可以买一个玩玩,我买来主要是想配TL-2000水机的,有一次飞水机降落的时候没有完全拉平结果就倒扣在水里了,水机的重心高,有这个东西就可以自动平衡出事情的概率就比较低了。

2010-11-26_08-15-16_300_深圳市

楼主:
起落架的收放视频

我的天八的控没有办法调节舵机的速度,P40起落架的收放就一个问题了,虽然起落架的舵机是用的金属舵机不容易扫齿了,但快速的收放还是让人担心,后来在论坛上看了“高鼻子”做的起落架慢放的电路觉得很不错,联系搞了一个,效果还真的很好。

网友:
楼主的视频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视频 好象加速了

网友C:
能否用遥控器上的旋钮控制一个通道来操纵起落架收放? 这样可以手动控制速度。
但是坏处是当你扭旋钮的时候,可能影响你操作飞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银燕的舵机,准备自己做一个类似的舵机臂。
你真行啊,又败P51了。FMS的忠实用户

楼主:
今天在飞场照的片片

我的车后座放倒可以放2架1.4M的JJ,我的大赛和P40

到达飞场的P40

1.4M的大赛

早上深湾五路的飞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用遥控器上的旋钮控制一个通道来操纵起落架收放? 这样可以手动控制速度。
但是坏处是当你扭旋钮的时候,可能影响你操作飞机

用旋钮控也可以,我也试过,但我的天8的控旋钮的位置很不方便,所以还是选择开关控+慢放电路

楼主:
周六飞行侧风降落,翼尖挂到树梢,挂了一个主起落架,正在等老苦的配件

网友:
看来玩飞机要买SUV或者面兜子,轿车很痛苦

网友D:
和老苦同志是怎样交流的楼主好像没交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老苦同志是怎样交流的楼主好像没交待

哈哈,我知道

网友:
有“鲨”气,诱人的飞场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升降舵位置的问题,带翼型的升降舵没有太多经验,升降舵靠下了,要升降舵和水平尾翼的上面在一个平面上也就是上对齐,而我以前安装的是中对齐。

网友:
起落架的速度历史中应该是一个快一个慢

网友:
飞虎队的飞机。

楼主:
新买的桨到了

新定的桨配件到了,桨尖不想贴纸了,直接喷漆。
穿上衣服

裸照

网友:
还是喷漆好,我的贴纸直接就扔了

网友E(2011-01-20):
朋友 这起落架带避震吗?
原厂动力 用3S 2200MA 20C 飞可以吗?
3.8-3.9V电压的时候 75%油门大概能有多大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朋友 这起落架带避震吗?
原厂动力 用3S 2200MA 20C 飞可以吗?
3.8-3.9V电压的时候 75%油门大概能有多大拉力?

起落架是不带避震的,原厂的动力我用的是4S 2600MAH 25C,3S的电池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落架是不带避震的,原厂的动力我用的是4S 2600MAH 25C,3S的电池没有试过。

朋友 还有些问题向请教 能否留个QQ? 或者你加我QQ 10646337

网友(2011-02-24):
朋友 急求 p40尾轮及转向舵机安装图

网友:
能否告之起落架是哪里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