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牛最简单无刷电调

楼主(2010-11-25):
今天在网上看到一哥们都无刷无感电调,只有3个元件,牛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E0MDQ1NjI4.html
这是视频连接,不知有没有高人能参透其中原理

网友A:
看视频中的元件好像是功放模块,更像tda2030

网友A:
http://www.tech-domain.com/thread-28374-4-1.html
找到了,和我猜的一样

网友B:
有点模糊,貌似电路板另外一面还有很多元件
没有方波信号?

网友A:
这个是震荡电路,不需要信号源

网友C:
人工置顶,确实够牛,但要是再详细一点就好啦

网友D:
解说好像没力……

网友B:
本人菜鸟,请教沙发大哥,这不是3个电压跟随器电路么?电压应该一样啊,怎么出现震荡的?谢谢

网友E:
正反馈,很容易自激的

网友F:
不能算电调吧,不能调啊,应该只能算无刷电机驱动器。

网友G:
刚看了一些资料,确实不错,不过用到的是强正反馈!

网友H:
这里高人很多啊。

网友I(2011-01-05):
好像视频演示里电机启动旋转方向真的不确定啊,各位有没有发现?

网友:
转动方向不确定 另转速不能调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