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各位 斜盘很涩很卡怎么办?

楼主(2010-11-25):
最近一次炸鸡后3只
舵机
全部趴下,大桨开裂,尾管报废,其他完好,全部换上新的后试机,发现升降舵好像很累的样子就把全部连杆卸下用手去拨斜盘才发现斜盘很卡很涩的但有时有有时又没有这现象
我想请教是到了换斜盘的时候了还是斜盘里面的什么部件坏了单单换部件啊?

网友A:
轴承废了,可以换轴承,但是比较困难

网友B:
看看是不是主轴弯了,既然大桨开裂那么主轴横轴不可能一点事没有

网友C:
用度蕾丝润滑剂~~~

楼主:
兄弟厉害的!!
加了点鸡油现象排除了
另外楼楼上的兄弟主轴没事但是大桨夹的一个脚弯了现在已经坳正了

网友D:
加机油飞不了几次就卡了

网友E:
缝纫机油 不错 不过太黏灰了

楼主:
我加的就是缝纫机油坳

楼主:
完了刚刚看了横轴
轴倒是没事刚刚的
但是装不回去了
哎新手就是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