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

楼主(2010-11-25):
请看这2个副翼,一支会顶到十字盘的限位导杆,怎么另一支却还有点距离,这个会有什么影响吗?需要调节哪个地方来处理这个问题?先感谢各位!

网友:
不需要调整任何东西,检查平衡杆是否对等就OK!

楼主:
平衡杆对等的。

网友:
飞行没影响,绝对碰不到。

这个问题可能是中联2边的开口有一点差异所产生的。

网友:
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

网友:
看看 在油门中点时  混控臂是否也水平

网友: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和平衡杆长度没有关系 是开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