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做3mmEPP(续“学习guyama做个EPP)

楼主(2010-11-25):
每次发图都这么困难,几十K的图都出错
翼展800,extra330,不过已经改型了,配置:AX-2205KV1400,XXD10A,天地飞4通超微,花牌500mah20C,银燕8g,xiangyu4.4g,8060桨
全重未知。
做机过程总结的几点经验:1..可以不用美工刀之类,直接用剪刀剪,一样的,方便又快。2.埋碳杆如果没有电磨,可以用钢锯条锯,很好用,我试了。3..我的电机固定方法,貌似还没有人这么弄过,机身上下碳片,最前端两侧再夹上碳片,用棉线和机身上下碳片绑好,在垂直碳片上固定十字架的上下部分,灰常结实。

网友:
上视频啊!!!你做的J 真好!!!!!!

网友:
公布重量啊

网友:
我记得,貌似3MM级别的EPP,应该用2204级别动力

2205……
你搞出来重量估计在200G左右

网友(2011-03-29):
请问,机身上下部分加的是0.5厚的碳片吗?如果是的话,你是先将上下机身加上碳片后与机翼那部分结合,还是机身先与机翼那部分结合后,再加机身碳片啊?
    我的机翼水平面那部分已经加固好了,但机身是分上下两片的,分别加碳片的话,碳片有很大的张力,3MMepp板很软,这样下来,机身由于碳片的反力变形很严重,不知道我表达清楚没有,这个问题郁闷的很!
   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对?

网友:
你这个舵面如果不是喷胶的有舵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