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电O怎么配置动力啊

楼主(2010-11-25):
各位高手 我自己做了个木制电O 45长 怎么配置动力啊 还有电调
电池

网友A:
这么短的O,B2040够了

网友B:
因为不是高手,所以只好在道义上支持你,顶你的肺

网友C:
如果不追求速度。2030和,2040无刷就可以。电调看KV大小选择。电池2S3S就可以了。不对之处,请指教。

网友D:
换上我的B3055 估计可以跑散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