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各位

楼主(2010-11-25):
 制作模型的工具都有什么? 要全一点的 各位大虾帮帮忙

网友:
很多,潜水吧!

网友:
恐怖的问题

网友:
有。。。。

很多,我就有2个数字万用表,3个指针万用表,电烙铁3把,吸锡器2把,螺丝刀  N把 介刀1把,卡尺,塞尺,刀口角尺,斜口钳,。。。。。各一把,镊子,1把,绘图工具1套,
    其实做KT机,我认为(我也是新手)就  介刀,尺子,斜口钳,透明胶,泡沫胶,热熔胶,差不多就能满足了

网友:
需要什么就网购,飞机做好了,工具也全了

网友:
这是一种"懒汉"问题

引用 楼主:
 制作模型的工具都有什么? 要全一点的 各位大虾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