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450spor尾巴发飘?

楼主(2010-11-25):
YT450spor自从换了飞越的金属尾管固定座组,飞的时候尾巴有小幅度的摆动,为什么啊,以前原装的时候没这个毛病,感度以前是70,但用这个感度飞的话摆的很厉害,调到64的话稍微好一点,但还是有小幅度的抽,再调小的话尾巴就飘了,请高手把把脉啦,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重新安装一边,看看锁尾舵机推拉杆是不是没装到一条直线,装弯了些!

楼主:
拉杆没有弯啊,新零件也没有虚位,和皮带有没有关系,松紧我看也差不多

网友:
尾桨与尾桨夹间有空隙也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换回 尾管固定座..
再试

网友A:
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

网友:
是不是L臂和尾滑块的间隙大?你左右移动尾桨看看

网友:
北方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
你一天瞎顶啥啊  老看见你发这一个表情 你的座右铭啊 幸好这是个和谐社 会把你给救了 知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