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接主轴一通电就就跳闸,为什么?

楼主(2010-11-25):
如果不接主轴单独给变频器供电一切正常,如果变频器接上电轴一送电则空开就跳。
主轴也不象有问题,用表查了主轴三个接点间都有电阻,那难道是主轴启动瞬间电流过大?如果是这样选用多大的空开。

此主轴不知道是多少大的功率,粗80mm,高160mm,水冷。

网友A:
变频器设置的频率太低了,一般主轴都是要有400HZ以上的,你设到60HZ不跳才怪呢,你看一下主轴的最低频率是多少?一般的变频器默认是最大60HZ,要重新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设置的频率太低了,一般主轴都是要有400HZ以上的,你设到60HZ不跳才怪呢,你看一下主轴的最低频率是多少?一般的变频器默认是最大60HZ,要重新设定

我的变频器接维宏卡,用维宏卡控制,在维宏里调节主轴速度变频器面板都有相应的变化,用万用表测量变频器输出也正常,但是如果我接上主轴后,不管是先开电脑还是先开变频器,一送电空开立即就跳。
主轴的最低频率不知道是多少,没有标牌,但是这个变频器和主轴原先是好用的,是拆自本地的一台雕刻机上的。原机也用的维宏控制转速,为什么到我手里一送电就跳闸?

网友B:
看看主轴的线有没有接错 一般都是接123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主轴的线有没有接错 一般都是接123脚

主轴上就三根线,应该错不了。

楼主:
原因找到了,因为航空插座中落入一导电的碎片,用表检查有一相与外壳是联非联,担心了两天晚上都睡不好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