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很多控有2个天线 是什么 意思啊

楼主(2010-11-25):
一般2.4G 的控都只有1个2.4G 的高频天线当是我看到很多又有原来的抽拉式的天线 又有2.4G 的天线 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样2根天线都有 双天线心里踏实点是不是啊

网友:
 以前是PCM制式的 升级成2.4G的了  所以有两个天线

网友:
同时只有一个模式在工作
除了心理作用

网友:
控的天线

以前遥控设备没有2.4G时几乎都是用拉杆天线,在市面上出现2.4G遥控设备后一些生产厂家就生产了可替换原高频头的2.4G高频头,由于它不能与原有设备共用拉杆天线,只能使用它自带的2.4G专用天线,这时原来的拉杆天线是不工作的。所以,粗看以为控用二根天线了,其实,只有一根2.4G天线在工作。

楼主:
但是我看到很多的2.4G 的控就没那 抽拉式的天线的啊

网友:
就是加了高频的东西啦,原来那天线是用来看的

楼主(2012-09-06):
2个天线 的控 看着真是不伦不累的

网友:
lz 挖自己?

网友:
好想一个是2.4G,一个是什么FM。

赚积分,争取早日能发帖

网友A:
俺的10CHP就是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再买一个72M的高频头,这样以前的72M接收机都能用了

网友:
就是原来是一根天线的。后来自己加装了一个高频头上去所以就有2根天线了。我现在用的是FM的空。不想买2.4G控但是装了2.4g的高频头和天线之后也能用到2.4G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的10CHP就是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再买一个72M的高频头,这样以前的72M接收机都能用了

同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看到很多的2.4G 的控就没那 抽拉式的天线的啊

这个说明人家说原生的2.4G控,不过我喜欢可以自由换高频头的控。就是你说的那种双天线

网友:
双天线的,2.4G的都是高频头模块化了,可以自由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