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关于海弗莱AEOLUS 风神50 3D

楼主(2010-11-26):
海弗莱AEOLUS 风神50 3D 分CF和GF还有SV,小弟正在考虑入手CF或者GF,谁可以给点意见吗?那个鸡鸡比较好点,稳定点,还有就是质量问题,那个好点,本人是初学者:loveliness:

网友:
初学者玩油机

网友:
建议你潜水学习吧~这样你可以少花很多钱~

楼主:
没事的,我不会乱飞的,我会练习好了再飞的
大家给个意见我吧

网友:
我的是sv的什么的,入手半年了一直没飞,听老鸟的不会错的。

网友:
直接亚拓600顶级版套装,电子设备都不用配,性价比高,这个飞机自己配好电子设备,不比亚拓便宜到哪里去

网友A:
我不认为,一定要要买亚拓多好,不就是一空机吗,空机就像电脑机箱一样,配什么电子设备,性能高不高,管机箱什么事,
空机哪样便宜点买哪种,,也不存在以后买不到配件,支持国产,你就买SV版风神,我不性不能飞,那么大个厂在那生产,还缺你一点零件就怪了

网友:
买SV二代机  一代机有BUG

网友:
这是08年,台湾遥控杂志对风神的客观评价,事隔两年多了,风神技术早先成熟了.

位于四川成都的海弗莱科技,在200810月北京模型展中,正式亮相了一款名为Aeolus 50 3D(以下简称风神50)的50级直升机,狭窄的机身与模块化电子装备是最大的特色,扎实的结构加入了许多崭新的设计,这让风神50的询问度也随之攀高。照理说打铁要趁热,但是2008年都已经结束了,而呼声极高的风神50却尚未正式发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笔者第一次看到这一架直升机,是在20089月,当时对这直升机的电子零件模块化与窄侧板结构颇感兴趣。不久后笔者拿到了一架测试样机,组装过程还算顺利,虽然花了点时间修正,但是这些小问题很快就透过电话联系得到了解决。风神50起飞测试后,性能表现不俗,虽然有些小问题让整体的表现不是很完美,譬如说震动,但震动的幅度在我可以接受的范围,所以我也不以为意的飞行了好一阵子。 200811月,我收到了第二架风神50,我正纳闷着为什么又给我一架风神50,原厂表示因为在零件的精准度上做了修正,但是为了证实修改过的零件可以更顺利的组装,决定不用补充零件的方式,而是直接提供一架样机,重新组装、感受整个过程。哇~这也太耗费成本了吧!第二架风神尚未组装完成时,陆续有补充零件配送到我手上,例如原先采购到非日本原装的假单向轴承,为了保证飞行的安全,海弗莱重新采购了日本原厂NHK单项轴承全部更新,当我收到零件时,是一个连同上下轴承都已经组装完成的单项轴承座,光这一点就可以明显感觉到海弗莱科技这家公司的对于质量的绝对坚持。很快的第二架风神组装完成,问题比第一架少多了,零件的精准度高多了,虽然不是100分完美演出,但也有85分以上水平了!但是,风神50仍然不愿意上市…经过沟通之后才知道,因为原厂的要求相当的高,对于零件的加工精准度要求已经到达了吹毛求疵的程度,希望能够做到尽善尽美才肯发售送至消费者手中。零件的抽检标准不断的提高变更,要求越来越高,这样的高规格检测,是大陆模型厂中相当少见的! 笔者手中所要介绍的这一架风神50是准备上市的正式量产版本,与第一架入手的版本比较起来,已经有了相当大的不同。其实早在200810月,笔者就可以风神50这架直升机与各位分享,但原厂对于产品的完美要求相当的高,并不想为了抢先报导就随便拿着样品机大作文章,对读者并不公平,而测试样品的飞行测试结果如果出现了瑕疵,在尚未求证情况下就直接报导在媒体上,对一个具有责任心的厂商来说,也是一种形象上的伤害。 终于,等到了正式发售的消息到来,这架众人瞩目的风神50正式量产版,就藉由本篇报导与读者们做一次正式的公开介绍!  旋翼头这旋翼头的配置款式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原厂配置是以金属中心座为核心,然后是金属向位座、金属倾斜盘,搭配高强度的塑料零件所构成的旋翼头。修正率与贝尔希拉混控比率为固定不可调整,最大安全螺距范围是+/-13度。横轴尺寸为8mm,横轴胶圈共有3种硬度可供选用,由软至硬由白、橙、红三色表示。平衡杆尺寸为3mm,大面积平衡翼虽然有镂空结构,但单片重量21.5g也不算太轻,这种以面积弥补重量的平衡翼设计,可以同时兼顾稳定的飞行与充足的运动性。 机身结构机身侧板采用的是G10强化玻璃纤维板,G10材质近年来已经广泛的运用在遥控模型上,连日本直升机大厂也都开始将G10应用在动力更强劲的90级直升机上,可见G10材质的实用性已经获得了证明。而风神仅26mm侧板宽度拥有了超高强度的机身结构,全机仅使用了一个X形铝底座以及部分六角铝柱,透过与零件的结合强化,让整体机身的重量得以减轻又不失强度。  一体式引擎座将机身的前、后部分做了结合,引擎座的固定方式,由传统的左右侧板固定,延伸为前后左右4点式共8颗螺丝固定,确保了引擎轴安装的精准度。虽然是塑料材质,但它所发挥的强度却是相当的高,另外塑料材质本身也具有吸收引擎震动的优点。 电子装备模块化的电子装备安装方式是本机最大的特色,将所有接收机、电池、舵机、陀螺仪等集中在一起,维修、拆装更是方便。倘若碰到严重的炸机事故伤及侧板,整个模块可以轻松拆下,不会有任何电线缠绕,维修便利性由此可见!这个模块的结构设计简单但却强壮,甚至有专属的陀螺仪保护框架,万一受到严重撞击,也可以确保昂贵设备的安全。

网友:
定速器几乎已经是遥控直升机中的标准配备,风神50的定速器安装也相当方便,将电子装备模块卸下后,有个专门安置定速器感应器的位置,如果是Futaba GV1或者是亚拓RCE600G定速器的感应器就可以直接安装。而感应磁铁是安装在离合器罩上的,它能减少离合器摩擦所产生的损耗而造成的转速误差,从而更准确地测量引擎转速。倾斜盘控制系统ECCPM倾斜盘的三个控制舵机安装方向相同,全面采用双推拉连杆,连接倾斜盘的T字臂也是共轴贯穿设计,结合以上2项特色来维持最精确的控制。ECCPM十字盘的相位固定方式采取A臂固定方式,原厂采用的是塑料材质,强度还算可以接受,如果能够更换为铝合金材质的话,那就更完美了。 传动系统前面提到过稳定的引擎座固定方式,由引擎往上继续延伸所碰到的是离合器与离合器罩。与传统直升机比较起来,设计上多了一个轴承来稳定离合器罩,这是过去所没有的。在第一道动力输出轴就有了内单向轴承、外滚珠轴承的双重稳定设计,引擎动力的传递耗损也被控制在最小范围。 上下分离的齿轮组是目前最常见的配置方式,与主齿轮一起承受最大扭力的单项轴承组特别经过了强化设计,采用日本NHK高规格单项轴承,并且在单向轴承上、下也有轴承的设计,用来准确定位单向轴承钢套,减少单向轴承的不平均受力,使运转更顺畅,也大幅延长了单向轴承的寿命!  尾旋翼结构尾旋翼采用皮带传动系统,原厂配置了金属皮带轮确保绝佳的耐用度,皮带则是采用实用性较高的粗牙皮带,受到过重的负载时比较不容易跳齿影响尾旋翼的转速。如果你对尾舵的性能有极大要求,不仿试试原厂所推出的轴传动改装套件!一体成形的尾旋翼夹座,内含止推轴承,保持在强大离心力下依然能够准确顺畅的变换尾螺距。尾旋翼片虽然是塑料材质,但是硬度相当高,使劲的去扭动翼片变形幅度也不大,可减少飞行时因为变形所产生的动作误差。这样实心的尾旋翼片若不慎触地也不会轻易破损,可说是相当耐用。尾支撑座采用金属零件,尾支撑杆则采用6mm强化规格,并使用超规格的4mm螺丝固定。尾支撑杆补强片列为标准配备,有效的吸收机体产生的共振。 结语在过去的经验中,如果是少量生产的零件,用金属切削可以节省模具费用,但是这架风神50运用了大量塑料零件,成品的细腻程度也相当的高,正是量产版强化了许多的部件,包括6mm尾支撑杆、2.2mm垂直尾翼、支撑杆补强座等。消息从曝光到本篇文章完稿时也已经过了半年的时间,这段期间海弗莱科技的努力是看的见的,相信在如此坚持质量的信念之下,风神50会是打响中 国制造品牌的一记震撼弹! 原厂套件贴心的附上了两个连杆扳手,让连杆组装变成一件轻松的工作。

网友:
现在流行飞电的,怎么不出个550级的电动?

网友:
这飞机不错,应该支持国产。。。

818飞了一年的风神50,传说中的越飞越新真没错 买的时候GF版的 - 油动直升机航模综合区(F3C/花式3D) - 模型论坛|遥控模型|飞行器 5iMX.com 中 国最具人气及影响力的遥控模型论坛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light=%2Bqiulei3344

2010年10月20日晨飞,意犹未尽,油尽空中熄火,意外首次熄火降落,爽炸![已上视频] - 油动直升机航模综合区(F3C/花式3D) - 模型论坛|遥控模型|飞行器 5iMX.com 中 国最具人气及影响力的遥控模型论坛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light=%2Bqiulei334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认为,一定要要买亚拓多好,不就是一空机吗,空机就像电脑机箱一样,配什么电子设备,性能高不高,管机箱什么事,
空机哪样便宜点买哪种,,也不存在以后买不到配件,支持国产,你就买SV版风神,我不性不能飞,那么大个厂在那 ...
亚拓也是国产:loveliness:,“空机就像电脑机箱一样,配什么电子设备,性能高不高,管机箱什么事”这个还真有关系的:loveliness:不过我的第一架直机还真是风神50,嘿嘿

网友:
10年前,大家都在买兼容机,自己配里面的东西,现在还有多少人用兼容机,都直接笔记本或者漂亮的一体机了,发展道理差不多,我自己用的是600顶级,风神空机是不错,不过电子设备一配好,价格和600差不多价格了.

网友:
支持风神!国货精品,我俱乐部10架在飞!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亚托销售手法,否侧那些电子产品没那个会买

网友C:
人家问的是买CF还是GF,你们怎么搞成了是买YT还是买风神了哦。建议不要买CF,因为塑料件太多了。特别是新手,稍微的磕磕碰碰就容易断掉,特别是尾八爪。如果不受资金困扰上SV是最好了。 另外说说14楼的大哥,拿电脑空机箱来比模型空机是很不恰当的比喻。

网友:
风神长度比600长,接近70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问的是买CF还是GF,你们怎么搞成了是买YT还是买风神了哦。建议不要买CF,因为塑料件太多了。特别是新手,稍微的磕磕碰碰就容易断掉,特别是尾八爪。如果不受资金困扰上SV是最好了。 另外说说14楼的大哥,拿电脑空 ...

大哥拿电脑空机箱比喻的不是我14楼,是13楼的

网友:
每每谈论起贵机和便宜机的对比,都忽略一个问题,就是买贵机的同时,上的都是高档、精度最高设备,买入门机的往往都是反复预算,往往都是选最低档精度最差的设备。举个例子,论坛里上700的配陀螺仪的时候基本上连401都看不上眼,而风神所谓商家配的RTF,配的都是固朗800。买YT600的时候,发动机都是理所当然OS,但买风神的时候,发动机几乎都是三叶。这样下来即使机身精度相同,但配出来的性能相差却是十万八千里。

风神除机身是自己设计以外,其他的都和YT600差不多,零件可以互用,加工水平也没有多大差异。剩下的差异就是品牌和售后的差异而已。

网友D:
风神的生产厂我都去过,感觉还行,就是喜欢她窄窄的 性感的 机身

网友E:
风神SV空机加动力大概多少米呀?那有卖?

网友F:
都是国产机一个是台湾一个是大陆,不过风神的性价比好。

网友:
风神只出空机的,那些到手既飞的空机都是商家自己搞的,而且我跟风神的厂家打交道过,可以说比起宇宙牌的 售后。大家就知道差距在什么地方了。而且现在风神有电直 油直。 精度上差不多,只是自己配电子设备 动力设备比较麻烦,同时也有更多的选择。毕竟每个人的要求都不一样,都能有更多元化的选择。 售后更不用说了,呵呵 。为什么不支持风神呢?

网友E:
支持,准备入台SV50,要怎么配呀?

网友:
那要看你预算是多少了,还要看你手头头些什么

网友G:
很喜欢风神sv v2 大伞齿尾传结构,窄机身耐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