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260准备的尾电机

楼主(2010-11-26):
入了260大概有十天左右,从拿到手的那天260的尾巴就一直在右旋,用工程模式等等办法都没法调,于是就淘了几个6MM小电机,只是轴长和电机长度略有不同。上机前留影。另外请问一下调260的老前辈,此机如果要以主轴尾旋,应该怎么个调法,是调电机功率还是陀螺仪灵敏度

网友:
那淘的6MM小电机啊

网友:
路过潜水的,等老鸟解答!!!

网友:
新机就进调试模式那一定有问题

应该不需要调的。出厂刚都调好的。乱调就一个结果。越来越糟

网友:
网上10元以下的6mm的马达大都耍转速不够

10元以下的7MM都也一样。便宜的转速不够不需要买来尝试。

网友:
买司马S107的7MM主电机就好了,15块钱2个,几百起落没问题,不要摔坏就好。

网友A:
我也测试过很多马达,大多6MM的转速都不够,加长尾杆后有一定效果但要你的电池状态比较好才行,7MM的也试过,效果不错,有主轴1MM的需要扩原厂的尾桨,也有和原厂一样主轴的 就是S107的马达,网上15两个。强烈推荐, 买来后可以用钳子把轴截短一些,我现在就用的这马达,唯一缺点就是需要调整一下拉杆,解决前后平衡问题。非常耐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测试过很多马达,大多6MM的转速都不够,加长尾杆后有一定效果但要你的电池状态比较好才行,7MM的也试过,效果不错,有主轴1MM的需要扩原厂的尾桨,也有和原厂一样主轴的 就是S107的马达,网上15两个。强烈推荐, ...
谢谢,我正要买。

网友:
s107我没试过

嘿嘿 我会试试的

网友(2011-06-14):
回复 网友B:

太对了,没有早看到你的帖子。我买了4个6MM的空心杯电机,转速都不够

网友:
需要多大转速

16000够吗

网友:
学习,260的锁尾太蛋疼了。等好的尾电机出现。我们集体团购

网友:
锁尾老是受电压影响很不喜欢。能不能做个恒压输出装置。

网友:
尾巴太蛋疼了!

网友:
换无刷电机

网友:
谁发个司马的连接造福大家?

网友:
加长尾杆吧   尾电机起码耐用3倍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拿到手的那天260的尾巴就一直在右旋”,右旋,?如果尾电机力不够,机子应该左旋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