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玩FPV的时候,是否很少用功放呢?

楼主(2010-11-26):
不知道是否我看漏,在潜水摸索FPV的时候。看到各位玩FPV的图片,很少看到遥控功放。所以不知道大家是否很少用到功放呢?

网友:
如果控自己就能完成任务,为啥要用功放?

楼主:
我看到有些帖,LZ diy了一个装置,用保鲜盒装着东西,请问是什么呢?

网友:
原装控和接收飞着不踏实…… 这个我只敢飞2000米最多~
加了功放后随便飞,反正比图传的距离要远得多~

网友:
没啥鸟用的东西

网友:
是不是加功放后失控就会少点呢,是的话是因为控放大后有大功率无线电压制干拢信号的原因吗

网友:
这个我倒是没碰到过~

网友:
用不起功放 太贵了

网友:
我还没入门,我想入门之后,一定是2.4G控+自动返航,不最求大功率,怕人干扰,还是用2.4G+自动返航,2km之内,低碳环保。

若最求更远距离,那直接航点,放出去先睡一觉,设个闹铃

网友:
保鲜盒装着的是神马东西

网友:
一般很低碳,2km以内,地形熟悉,OSD都可以不要。天6都够用

网友:
遇上强大的电磁干扰,再有功放还不是等于零,我曾经在城市边上飞行,FF9+319DPS,不加功放,500米就失控触发自动返航,掉头重复飞了三次,就是那个位置失控,加了功放,开足马力,12V直接供电,飞到2000米处失控。最后到失控的位置去看,什么中 国移动的基站,路由器定向通讯的基站,电视转播塔都在那个位置。所以说,FPV尽量选择远离城市的地方飞行,不用功放也会飞的很爽

网友:
我认为加了功放可能对一些小点的干扰会的压制作用,这种情况下不加功放可能失控,加了可能会不失控。有几次在工厂边飞300多米就失控了,我打算加功放试试看,有没有失控

网友:
10C 2.4G的不是到最远飞多少  远的话就不考虑功放   直接2.4G飞了

网友:
FPV2km飞飞足够了

网友:
看你飞多远了.不加功放距离一般800m-1.2km.不加功放一般是航拍多点.后问题:应该是平板接收天线.有AV扦头.高频接扦头.微波接收器或转发器.有的是两重分集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