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8fg 升级ver 2.1怎么升级

楼主(2010-11-26):
futaba T8fg 升级ver 2.1怎么升级

网友A:
不会,只想求全套中文说明书

网友B:
上futaba fasst官网下 载升级文件包,将升级文件按提示正确安装在SD卡里(SD卡需要先插到控里,开控将卡格式化之后才能插电脑上),然后在将卡插到控里,将控上SD卡槽边上的升级开关拨到另一边(就是远离SD卡槽的方向),然后开机按提示更新,更新完成后关机,将升级开关恢复原位就OK了,最后开机进入系统菜单查看系统信息,版本写着2.1就对了

楼主:
谢谢ls的兄弟

网友:
升级不成功会怎么样>?

网友C:
開不了機

网友:
開不了機会怎么样>?

网友D:
需要维修
维修要怎么样?
LS接着。。。

网友:
维修要钱了

网友C:
要收多少?
lx繼續

网友E:
升级不成功没影响 一样还是以前的老版本

网友F:
靠收藏 按键在哪里? 2.1 更新了什么内容?

网友G(2011-03-10):
3.0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