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的截止电压怎么调低?

楼主(2010-11-26):
想把锂电项里1S至6S的电压调低些,比如单节电压4.2V调至4.15V左右
论坛里搜搜没找到详细些点的操作
不知能调不?望高手指点..

网友A:
 你把充电的总电压调低一点试试看,隐藏菜单里设置!

网友B:
B6 的截至电压是4.10 还用低吗?

网友B:
充满时我B6上面显示的是4.16 但是不准 我用万用表测就是4.10

网友A:
 肯定应该是4.2啦,那你的实际电压较高,可以试着把隐藏菜单的总电压调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