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哪出错了。。。sub trim下电再上电就失去效果了(关于尾巴的)

楼主(2010-11-26):
调中立点 搜到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5196&highlight=%CE%B2%B0%CD%D6%D0%C1%A2%B5%E3

控是10c  锁尾状态用30感度 非锁尾用35感度。
第一步和第二步做完了,第三步我调的标准是非锁尾状态下最小漂移,大约sub trim在40上 如果再过就变成顺时针飘了(不知道这样调对么)。

第四步我把控也关了  然后上电用非锁尾飞,和sub trim是0一样,自己飘的很厉害。但是进入菜单 sub trim明明是40。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调subtrim后,舵螺仪重新设置过中立点没有?
其实非锁尾下的中立点并不需要太准确,因为尾桨转速会随着电池电压的变化而改变,满电和少电时的转速差很多,尾巴的中立点也会随之而变的。

网友B:
尾舵不要用sub trim调,保持sub trim值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subtrim后,舵螺仪重新设置过中立点没有?
其实非锁尾下的中立点并不需要太准确,因为尾桨转速会随着电池电压的变化而改变,满电和少电时的转速差很多,尾巴的中立点也会随之而变的。
貌似没有 怎么样是从新设置中立点~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舵不要用sub trim调,保持sub trim值为“0”
那要怎么调节中立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没有 怎么样是从新设置中立点~ 谢谢

如果是gy401或gy520,在一秒内快递拔感度开关3次,最后保持在锁尾状态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怎么调节中立点呢~

不在控上调的话,直接调节舵机在尾管上的安装位置也行~

网友C:
尾舵机不要动中立点,多换几个舵盘,找到个垂直连杆的位置就好,然后把连杆长度调整好就行了。
如果非要动中立点,那么陀螺仪里面也要重设中立点的。
GY401是开机后2s之内,锁尾不锁尾模式切换三次即可重设中立点。
GY611是方向舵左右剧烈瞬间打上三次就可重设中立点。
GP750、GP780貌似是开机之后他自己认定中立点。
其他的没用过,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舵机不要动中立点,多换几个舵盘,找到个垂直连杆的位置就好,然后把连杆长度调整好就行了。
如果非要动中立点,那么陀螺仪里面也要重设中立点的。
GY401是开机后2s之内,锁尾不锁尾模式切换三次即可重设中立点。 ...
我用的780 开机以后自己又跑回去了。。。很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