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ch3对话策略功能怎样开启

楼主(2010-11-26):
想用mach加个齿轮,**策略怎样开启?

楼主:
见到好的加个齿轮的朋友,怎么操的呀,不会都用的正版的吧。

网友A:
点wizards下拉再点pick wizard

楼主:
捣腾一下午终于可以出齿轮的加工代码了,点**策略后设置自己模型的加工参数后,点Verify toolpath键后点开mach3上端的查看按钮,点最下面默认电机控制屏按钮就自动返回主界面生成代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