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钻可以夹螺丝刀头吗?

楼主(2010-11-26):
电钻夹头是3爪的,螺丝刀头截面是6变形的,应该可以夹得住吧?
如果夹不住,怎么样才可以夹呢?

网友A:
可以

有些螺丝刀头的夹持部本身就是圆柱,不是所有的都是6边的哦。

网友:
6边的夹的最好不会打滑,我昨天就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螺丝刀头的夹持部本身就是圆柱,不是所有的都是6边的哦。

淘宝了一会,圆柱型的螺丝刀头不好找,看图片不是很清晰。
六角的螺丝刀头应该可以上得进去电钻夹头的吧

网友:
带调速的手电钻可以用。但是没有力矩调节

网友:
当然可以。我经常夹螺丝刀用。我的螺丝刀是可以拆卸把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钻夹头是3爪的,螺丝刀头截面是6变形的,应该可以夹得住吧?
如果夹不住,怎么样才可以夹呢?

怎么混到军校进修的?这个基本不用问,没问题,前提是你的手电钻必须是调速的

网友:
我们作木工时,就是这么作的

因为一开始我们只有一个是充电的螺丝刀

于是用变速电锤+钻夹头+螺丝批。完全可以操作的(建议功率 350W 以上,否则扭力不大)

就是有一个不好

于是手即可控制方向,还要控制速度

很空易,打过头。

粗加工可以,精加工时,不是没有速度,就是没有精度(神人除外)

。

网友:
不好用

我有一把扭矩、速度、方向都可以调的无线**钻,拧螺丝很容易把螺丝尾巴拧坏,但是我经常用它来攻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