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哥俩好如何清除

楼主(2010-11-26):
各位老师好:
电机
上的螺栓给哥俩好粘住了、包裹上了,螺钉是4毫米十字的。请问有什么怎么清除和拆卸的办法。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热风枪吹

网友B:
用电烙铁沾些锡加热一下。

网友C:
用打火机气体喷枪,卖15元一把的!

网友D:
丙酮,温柔一些的方法!

网友E:
原帖由
手低眼高
于 2010-11-26 21:27 发表
丙酮,温柔一些的方法!
zhengjie 正解

楼主:
解决了,谢谢大家
按照加热的办法全部问题都解决了。谢谢大家啦!

网友F:
其实。。。只要用刀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