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ods怎样漂移?

楼主(2010-11-26):
mxods怎样漂移啊?

网友:
可以啊,这个,不过不过

网友(2011-05-17):
可以漂移 要换漂移胎 改四驱 锁后差速器

网友:
开到全速然后停止加油门的同时再打一下方向应该就可以实现飘移了

网友:
向楼上的请教个问题,HSP AM的的2通枪控好还是京商油车GT2的好,京商的能用在电车上吗?谢谢谢谢大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