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 microheli金属件改装完毕,上图庆祝

楼主(2010-11-26):
心得:
1 、漂亮;
2、物有所值;
3、精度高,重量轻;
4、安装较复杂;

网友:
我的也改了。
心得:
1.感觉安装并不复杂。
2.倾斜盘肯定更耐炸。
3.精度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4.价格昂贵!
5.只需改倾斜盘就好。

网友:
毒物,发个成本报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安装时遇到以下问题
1、装金属摆件时用walkera原装拆下来的销子时比较费劲,好不容易插进去后,活动不畅,怎么拔都拔不出来。后用暴力拔,稍微活动了一点,加润滑后解决。
2、安装精密转向件时由于不够细心,插第一个金属销子时把其中一个爪弄变形了,后来矫正。
3、尾齿轮架原配螺丝稍长,加垫片解决。
4、安装尾齿轮时,咬合过紧,轻微打磨其中一个齿轮后解决。后发现齿轮批次不同,厚度略有不同。
总之所谓安装复杂,基本上是自己准备工作没做到位,相信第二次操作时肯定会很顺利。

楼主:
约110刀

共5件,每件约$20

网友B:
我也换了!还是不错。不过我还加了防扫尾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换了!还是不错。不过我还加了防扫尾装置!

防扫尾装置什么样?哪里有?

网友:
改了以后是比以前好看些了,我的连电机都换了。但感觉精度也没觉提高,主要是价格有些贵了。全套金属件要820元,电机358元。

网友C:
还是再劝其他120d02的模友一句,不要走火入魔了,原装的除了十字盘要换之外,其他的足够飞的很稳了,我是这个论坛最早买microheli的cnc配件,从我实际飞行的感觉,这个十字盘除了耐炸,精度并不比原厂的十字盘高。
而且如果要换microheli的十字盘,最好买4g6那个cnc十字盘来改,120d02的十字盘上面四个球头不是上螺丝的,是用类似于铆钉的方式固定的,炸几次机就很松,精度其实很差。我的那个在一次切3d模式直接飞了一个球头出来,现在要用AB胶才能固定。
还有就是十字盘上部和下部太短,上部的球头也太短,拉杆套入后很卡 ,飞航线还感觉不到,倒飞就会很不顺。
其次是十字盘的鱼眼,塑料的,每次飞行都跟主轴摩擦,想没有虚位多很难。
现在正在琢磨用其他的十字盘来代替,有心得再来告诉大家。

网友:
我同意楼上的说法!金属十字盘是值得买的!原装的塑料球头每炸必坏!至于其他部分,我也觉得没有改的必要!
当然米人除外!

网友:
我的想法是根本用不着换。
不过,这个套金属升级件装一套做静态倒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再劝其他120d02的模友一句,不要走火入魔了,原装的除了十字盘要换之外,其他的足够飞的很稳了,我是这个论坛最早买microheli的cnc配件,从我实际飞行的感觉,这个十字盘除了耐炸,精度并不比原厂的十字盘高。
...

鱼眼睛确实是个问题!不知道磨损了以后能不能拿出原装的来换。
上部球头刚才去看了一下和阁下说的一样。看来以后是个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防扫尾装置什么样?哪里有?

本版精华贴中寻找!

楼主:
由于原装电机轴掉出来了,我的电机也改了,感觉很棒。

网友:
回复 网友B:

microheli的鱼眼设计水平很低,只能用塑料的才能塞进去,换不了金属鱼眼。金属的鱼眼上面或者下面必须有个盖子,通过拆下盖子来安装鱼眼的。而且金属鱼眼一般是不考虑更换的,因为金属鱼眼的硬度正常会比主轴的金属硬度高,飞行中跟主轴摩擦,通常是磨细主轴,而主轴隔一段时间总会换的,所以不会有太大的虚位。
microheli的塑料鱼眼跟主轴摩擦,绝对是塑料被磨损,飞一两个月,精度就很差了,到时又得花大价钱换整个十字盘,得不尝失 。
至于其他的金属件,原装的根本就不可能炸坏,所以装上去除了好看,不会提高飞行精度和飞行水平。我自己买的cnc尾舵臂和尾齿轮架装了一次就拆下来了,绝对不推荐更换。

目前推荐更换的只是十字盘, 如果自己有小电钻,买个副厂的4g3金属升级件,将十字盘的小球头换成120d02的大球头就行了,这个金属十字盘才是真正全金属的,成本才75元。
看了有些模友的回复,说升级因为国外Microheli产的,觉得精度会比国产的高,。 实际上Microheli只是一个经销商,这些cnc件都是在越南生产的,越南现在的加工水平就跟改革开放之初的东莞类似,不可能会有很高的加工工艺的。所以仅仅冲着Microheli的名头去买配件,是典型的崇洋媚外心态

网友:
副厂的4g3金属升级件 这个那里有售!请详细介绍一下DIY的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淘宝有的,等我试用一段时间效果好再上图吧,免得误导其他人

网友:
对金属不是很感兴趣

网友:
折腾  无处不在。。。。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图呢?

网友:
楼主 图片都挂了

网友:
这么一套估计很贵吧

网友:
我的金属十字盘球头也松动了!哎!质量真不怎样啊

网友(2011-01-12):
买十字盘就可以

网友:
如果齿轮也改金属的就好了!

网友:
奢华的改造!

网友(2011-02-21):
自己认为好就是好

网友D(2011-10-05):
引用:

引用 楼主:

防扫尾装置什么样?哪里有?
本版精华贴中寻找!
秋之风铃2001 请帮忙吧 那个精华贴的链接发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引用 楼主:

防扫尾装置什么样?哪里有?
本版精华贴中寻找!
秋之风铃2001 请帮忙吧 那个精华贴的链接发一下,谢谢。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81704&extra=page%3D1%26amp%3Bfilter%3Ddig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