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0-11-26):
直升机的球头夹和连杆怎么安装才省力哦,我用钳子拧上去,手都搞疼了,而且在旋翼头各部分调整的时候连杆的长度总也要不停的调整,难道装好了,发现长度不对又拆了调整???这样不是球头夹几下就搞坏了!

网友A:
按照说明书上给出的长度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说明书上给出的长度搞。

按说明书搞出来就出问题,不是长了就是短了.我觉得说明书提供的长度仅供参考哦。

网友:
第一球头扣拆除有个工具叫做球头钳。有贵的也有便宜的,不过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要明白。

第二球头扣安装的时候注意,这个扣得两边孔不是一样大的,一般是大头朝里,比较容易装,不过本人呢都喜欢反过来装,只要装入球头后还很顺滑就没事。

最后就是球头扣也没那么娇气,进进出出没那么容易坏掉。

网友:
我的做法是,调一次试飞一次,调至满意为止。

网友:
最便宜的那种球头钳,有两个凹槽,绿圈那个用来夹持3mm横轴,蓝圈那个用来夹持拉杆,这样夹着拧球头扣就省力了。拉杆长度肯定要不断调整的,小炸,双桨,3D,都要调它们的。

网友(2011-03-06):
6樓正解@@

网友:
想好进去就弄一点铅笔粉在上面就光得多,

网友(2012-01-12):
顶 *^o^* 菜鸟study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