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北极星果然名不虚传,的确稳。。。(今天花一上午搞好了涂装,感觉不错)

楼主(2010-11-26):
重新制作了一只北极星,5MMKT板(可惜弄不到3MM的),翼展460MM,M1811无刷,5030桨,2S330MAH电池,飞行重量126克,三角翼混控,因为以前一直飞三通机,一时还不习惯使用副翼来控制转向,所以又加了方向舵,慢慢适应吧
此机的确名不虚传!飞起来的确很稳,比较适合俺这种飞行技术很烂的人
老规矩,上图
白斩机,拍照时随手挂了一只4025的桨在上面

电池仓开在这里

试飞视频还在上传中,传完了再贴,先来两张截图,解解渴

注意看下面这张图,垂尾后面,加了一小块橡皮泥配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按图纸上的重心调整好后,总是有点头重,所以只好在尾部加了配重

网友:
我也做过

楼主:
试飞视频,第一次使用混控方式,不怎么习惯

网友:
好玩的狠,有空搞搞看

网友:
哪里有图纸啊,楼主分享下哦

网友:
老哥好手藝,果然好機,飛行姿態很優美呀。最終沙發還是我的,可以加分嘍

网友:
JJ不错啊。。但是飞场的电线有点多哦

网友:
飞得真稳,推力线咋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推力线做了大约2度左右的下拉,平尾也有大约-2度的安装角,跟推力线平行

楼主:
花了一上午的时间做了一下涂装,感觉还不错
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昨天试飞,有的地方弄脏了

网友B:
这个电机我也有个,不知道用5045的浆效果如何
还有JJ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我也有个,不知道用5045的浆效果如何
还有JJ不错哦

俺没有5045的桨,不知效果如何。
俺这机才126克重,三级左右的风里根本就飞不动,对着风放上去,就跟定在那似的,然后就随风走,一点挣扎的能力都没有!按厂家数据,250克的拉力,2:1的推重比了,怎么也不会是这个表现,所以俺对这个电机的标称拉力表示严重怀疑!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机是2000KV?曾经用4530浆测试只有100g拉力,估计这电机用螺距大一点或是6寸的浆拉力会有所提升吧
5045浆正在路上,待会回家测试

网友:
LZ给份图纸

网友:
视频最后看见飞机被小孩子哄抢了。

网友:
结尾是不是悲剧了

网友:
呵呵,飞的不错,赶明儿也做个

网友:
貌似LZ很紧张啊  呼吸声音那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