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判断一下是天7遥控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原位置没人回答在这里再发一下)

楼主(2010-11-26):
昨天试机,飞了一下,落地后,感觉空中飞行时油门太猛太暴,我就想调一下油门行程,此时油门仍在最小的位置,我刚一进菜单,飞机就跑了(感觉应该是以中等油门大小跑的,但我绝对没有误碰油门)。请问这正常吗?飞机加电的时候不可以调整遥控器吗?万望不吝赐教!

网友:
我只能说:不是你的问题。。。

网友:
哈哈哈~~~~~不会把油门突然反向了吧?

网友:
这个有必要追究一下问题的根源

网友:
楼主的是什么飞机?竟然嫌油门暴.

网友:
应该是楼主操作的问题: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像是反向的样子,我当时只是刚按了一下菜单(menu)键,还没有进入子菜单。另外K1开关我还没有设,保持默认状态。不管熄火是否起作用,我目前关心的是:在加电状态并且熄火未起作用情况下进入菜单是否必然失控?谢谢各位再回答一下!

楼主:
刚才又去试了一下,加电状态不管怎么调整都正常不失控,真是奇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试机,飞了一下,落地后,感觉空中飞行时油门太猛太暴,我就想调一下油门行程,此时油门仍在最小的位置,我刚一进菜单,飞机就跑了(感觉应该是以中等油门大小跑的,但我绝对没有误碰油门)。请问这正常吗?飞机 ...

您好:
        调试时原则上是不能这样操作的,很危险,应该设置熄火或拔掉动力进行调试的,您说的这个问题理论上是不会出现的,不知您当时有没有误碰到其它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