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全宇宙首次小型涵道测试(22楼数据已经更正)

楼主(2010-11-27):
有2种:adf40-100和恒龙玩具涵道
重量:19克 28.5克
推重比:都是90克机45度
2S20C 10A电调 推称法:最高53克 最高43克

看来涵道的效率低是名不虚传,估计用20A电调还可以再高点

涵道不适合静推力测试,实际飞行效果应该比较满意

网友:
涵道虽然推力小,但是速度快啊,所以涵道机要设计成阻力很小的结构,否则就会把速度转化成推力,由此可看出,涵道机在爬升的时候,速度会越来越慢,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做做小飞机还行

网友:
涵道看来还是力道有点小
等TG老弟的上机测试

网友:
这个银河唯一的秘密给你揭开了。。。

网友:
嘿嘿,看出來了,TG是繼老哥之後的又一個專業小白。

网友:
 借TG哥的帖子我也发个40MM函道的静推力测试:
(第一次测试)
测试工具:
          函道名称:ADF40-100
          电 子 称:100g称量 0.01g
          电       调:好赢25A车用电调
          电       池:1800mah20C格式7.2V锂电
测试参数:
          电       压:7.8V
          电       流:未知
          温       度:室温
测试方法:
         推 称 法

测试过程:

测试结果:
90%油门有近100g静推力,全油门有100+,20S内电池微微热.

(第二次测试)
测试工具:
          函道名称:ADF40-100
          电 子 称:100g称量 0.01g
          电        调:好赢12A无刷电调
          电        池:450mah25C himodel 7.2V锂电
测试参数:
          电        压:8.35V
          电        流:未知
          温        度:室温
测试方法:
          推 称 法
测试过程:
         省         略
测试结果:
80%油门有近100g静推力,全油门有100+,5S内电池发热厉害,遂取消测试

(第三次测试)
测试工具:
         函道名称:ADF40-100
         测试平台:KT板机(飞行重量95g)
         电        调:好赢12A无刷电调
         电        池:450mah25C himodel 7.2V锂电
测试参数:
         电        压:8.2V
         电        流:未知
         温        度:室温
测试方法:
         吊 机 法

测试过程:
         省        略
测试结果:
大概90%油门整机能悬吊,全油门有100+,能缓慢上升,知道电池发热厉害,遂取消测试

以上皆为测试的真是数据

网友:
赶紧做个小机机看看

楼主:
看来我要换电调和电池再测了

网友A:
ADF40-100
电机+涵道+风扇 实重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F40-100
电机+涵道+风扇 实重是多少???

19克

楼主:
刚刚换25A电调重新测了推重比,用800毫安九鹰的电池,达到98克,可是自重也增加了很多,换普通400毫安20c,拉力90克,换220毫安10c电池,拉力45克。看来九鹰的电池也是himodel代工的
关键:上涵道一定要配好电池和20A以上电调,自重是大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TG哥,你的函道啥时候上飘飘? 等着欣赏你的飞行视频呢
其实函道页边缘和函道罩可以进一步减小一点虚位,能控制在0.5MM一下,使其效率更高哦
方法就是用钳子把浆叶边缘给用力挤薄挤开点,然后开始修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配置:
     12A好赢电调10g(微减重)
     函道19g
          电池450mah25C30g(不能长时间全油门工作,发热严重)
     舵机*4=3g*4=12g
          六通接收5.5g
保守估计总重80g,继续减重中
himodel的电池....

楼主:
我的电配算下来空机最多30克

网友:
小涵道做机的话,本身设备好重啊!有点“鸡肋”的感觉。顺便问下himodel220mah25c的电池大家觉得有没虚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小函道可以用来造KT机啊,最主要的是小函道费用小 手里有himodel330mah25c和450mah25c都感觉不太行

网友:
谢谢了!不过“ten”哥在那个测5克无刷的帖里好像提到还可以,那有没其它2S电池放电6A-8A,25克以内的?我准备用50有刷涵道做个幻影,在给它配个电池。
这是那个涵道的数据,感觉除了本身重了点(26克多),其它数据好像还不错,用那个40无刷涵道电流比较大,配的电池也就重,空机就得做得很轻。我用这个涵道的话空机也只能是30克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电池持续6A放电应该还是可以的,试过450mah持续4A放电的时候微热,最后祝你造机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