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关于空气主轴的知识

楼主(2010-11-27):
1.空气主轴和水冷主轴一样也需要变频器吗?
2.空气主轴是需要抽真空还是充气体呢?
新手小白问题,望高手来普及下知识

网友A:
不是高手的来大概说一下.
1. 需要气源主轴有两种,一种是气浮轴承,转子还电-动能转换,如果是变频式就需要变频器.
一种是气浮轴承,转子是气-动能转换,这种转子靠高压气体推动,变频器就不需要了.
2.空气主轴,需要的是压缩气体.而且压力和空气质量要求非常的高.
楼主可以在百度里查一下:"西风 主轴"

网友B:
虽然不太懂,但是赏觉得用空气把主轴浮起来可以做到很小阻力,也不容易磨损.

楼主:
Dover revolution xl3 这只空气主轴有谁用过?
晚点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