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废了吗?

楼主(2010-11-27):
由于学习忙,450一年不飞了,今天想起来
电池
的问题,这样一年放下来,本来是充好电的,问一下,这种情况下电池废了吗?

网友A:
看下电压,飞飞就知道了

楼主:
电压12.5差不多,3S的,飞了一会儿就没电了,充电充了一个多小时就满了,这是怎么回事,多用几次还会恢复吗?

网友B:
一会儿是多久
一个多小时充满了貌似也是正常的

网友C:
多充放几次就多了!要激活

网友C:
多充放几次就对了!要激活

网友D:
楼主充好了电是充到多少V呢,不会是4.2V吧?要是充好了电4.2V放一年很可能就大肚子了 如果充到3.8V放一年可能再激活几次就行了。

网友E:
存放电压高了
存放电压高了,长期保存每组应在3.8~3.9之间

网友F:
回复 网友C:
赞同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