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00副油箱安装`````

楼主(2010-11-27):
请前辈帮忙看看,副油箱这样安装可以吗`````

网友A:
我听说

很多高手都不装小油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高手都不装小油箱

是啊.本地模友都说没必要装...但是手上有副油箱,不装又觉得别扭``

网友:
因为高手们的引擎有舵机调油针的,有些有帮补油系统的

为了供油稳定还是加个副油箱吧

网友B:
副油箱是多余的,引擎调试好了并不需要副油箱,关键的是看你用什么油箱重锤!防气泡的效果很好,飞行剧烈3D有一个副油箱重量又多了很多,所以一般不使用!: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副油箱是多余的,引擎调试好了并不需要副油箱,关键的是看你用什么油箱重锤!防气泡的效果很好,飞行剧烈3D有一个副油箱重量又多了很多,所以一般不使用!:loveliness:

网友:
亚拓600油机

我的亚拓600油机用OS55发动机,约50起落发现发动机轴承有异响,现需更换,不知型号和尺寸,向各位前辈请教。以便购买。

网友(2011-01-04):
我原来也有,现在也拆掉了

网友:
對所有沒帶穩壓供油系統的 發動機來說.加副油箱多少都有影響
做成回壓不穩,供油不平均的問題

以600n來說, 情況更嚴重......滿油時極富, 到用了3/2 就貧..那個中間值也難飛

网友:
我正准备装,请问有人不用副油箱炸过机吗?

网友:
以600n 來說 留下1/4 就要下來了
加了副油箱沒辦法, 排氣管回路長了.
滿油時 空間很少, 吸油易, 做成富油,但油用得差不多, 空間大了, 吸力大減.
做成貧油,這是回壓不穩的主因, 主油箱平面越大, 情況越明顯吧
600,700n那些就是 相對油箱平面比較大的機種

加了副油箱倒飛時更明顯.

雖然我沒用過有穩壓系統的發動機,但聞說這些發動機在油箱的回壓很大,穩壓系統在化油器內
如加了副油箱理論上沒事,但如此大的回壓多條管子,多2個接口, 只怕更易出問題
搞不好爆接口或漏油漏氣更難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