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牌的fx系列是什么样的控

楼主(2010-11-27):
fx系列看上不错,与其他系列相比有什么不同

楼主:
日文,不会看
http://www.rc.futaba.co.jp/propo/index.html

网友A:
fx系列看上不错,与其他系列相比有什么不同??
fx系列看与其他系列相比除了外形,其他基本一致,如下面:
FX20=T8FG
FX30=12FG
FX40=14M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