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测试x650感觉非常奇怪,比600稳定性都差

楼主(2010-11-27):
今天新的接收机发射机都到了。
测试x650感觉非常奇怪,比600稳定性都差不得其解。
油门调到能离地的水平 突然就一个角度倾斜,过几秒又回来。

网友A:
AHRS要校准一下吧。。

网友B:
 离地至少3米才稳定

网友C:
使用遥控器微调调整一下
也可能是机架安装有些倾斜,可以按下面的方法对遥控器和微调重新校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IyNzc1NDg0.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IyNzY0MjY0.html

楼主:
原来 AHRS 上Logo 和方向是反的,掉坑里了。
终于搞定了。 谢谢support。

网友D:
X 厰家
短片有用啊 還有其他相關設置短片嗎!有說白話,E語及字幕的嗎

网友D:
國語聽不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