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又来了,原厂单轴云台改双轴云台,和改造遥控器控制相机快门

楼主(2010-11-27):
 ,云台是彭总送的,快递一送到我手就开始DIY了起来 从9:30多到晚上10点还没搞好 ,晚上睡觉前“丫”的一看有点难看 ,第2天早上到上班的地方翻箱刨垃圾 找到块可调变压器拆下来的散热片厚度正合适做整个云台的吊杆 另一散热片是从开关电源上拆下来的正好给9524做支撑用 后面又对DIY部件进行了喷漆加黑处理,晚上拍的手摇视频,因为没镜子所以对着屏幕拍的,将就看吧 视频中可以看出用9524做的横滚增稳很顺滑,辉胜9克做的仰卧增稳一卡一卡的
http://www.tudou.com/v/QuZje9fjyrs/&rpid=43002104==.html

刚收到的单轴就开始进行DIY

刚收到的单轴就开始进行DIY

构想布局

构想布局

构想布局中

构想布局中

过程

过程

舵机后部支撑

舵机后部支撑

初期布局很难看

初期布局很难看

初期布局很难看

初期布局很难看

初期布局很难看

初期布局很难看

到公司刨垃圾,嘿嘿散热片一块

到公司刨垃圾,嘿嘿散热片一块

将散热片用锯子切割再钻孔减轻重量

将散热片用锯子切割再钻孔减轻重量

挫刀磨啊磨啊

挫刀磨啊磨啊

舵机支撑对象,继续用锯子锯

舵机支撑对象,继续用锯子锯

整个云台的支撑架

整个云台的支撑架

后期布局好看多了

后期布局好看多了

后期布局好看多了

后期布局好看多了

后期布局好看多了

后期布局好看多了

嘿嘿

嘿嘿

云台重量191克

云台重量191克

仰卧增稳

仰卧增稳

横滚增稳

横滚增稳

仰卧增稳

仰卧增稳

楼主:
沙发再来个遥控器上的改造 ,你在飞650到空中拍照片的时候是不是得一边操着650的稳定,一边去拨动控顶上面的拨动开关呢?如果你拨上去了还得再拨回来,这样是不是会造成无法控制650在空中的稳定呢 我就是屡试不爽才改的 (如果你的遥控你觉得可同时控制相机快门又可以同时控制650在空中的稳定请你就不用继续看了) 还有我的改造只对低等的控,如果你心疼你的遥控的话也请你绕路而行吧 免得改坏了你找我算帐 其实改造很简单,就是把一个轻触开关装在控的后面然后把线连到你控上面原来控制快门的通道上,装在什么地方呢?这就看你放在遥控后面的手指能摸到的地方了,我用的是左手的无名指 摸起来很方便,屡试屡爽又不扰乱控制650在空中的稳定 废话不说看图,看视频(视频是用手机晚上录的不是很清楚,将就看吧 )。。。
http://www.tudou.com/v/R8JL65RGWro/&rpid=43002104==.html

轻触开关(不是按键的哦,就是一摸既通)

轻触开关(不是按键的哦,就是一摸既通)

轻触开关(按键的用力按了也会扰乱控制650的稳定的)

轻触开关(按键的用力按了也会扰乱控制650的稳定的)

我是这样操控的,所以无名指可以摸到“轻触开关”随时待拍照

我是这样操控的,所以无名指可以摸到“轻触开关”随时待拍照

在操控650稳定的同时,无名指摸一下这“轻触开关”在空中的650会从飞控给出相机一个对焦和按下快门的脉冲信 ...

在操控650稳定的同时,无名指摸一下这“轻触开关”在空中的650会从飞控给出相机一个对焦和按下快门的脉冲信 ...

网友:
强。

X650 自带有俯仰与左右倾斜的增稳输出控制,相当于集成了一个专业的云台增稳控制器。
DIY只需要完成机械部分即可,期待视频。

网友A:
做来卖吧

X的卖1千 你卖500好了

绝对把他抵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来卖吧

X的卖1千 你卖500好了

绝对把他抵垮
 你做吧我还没那技术量产,DIY玩玩总是可以的

网友B:
云台好像快到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云台好像快到地上~!
是 的 但拍完照片我 就改进了

网友C:
那个遥控器按钮改造,厉害,方面易用。

那个相机快门的执行输出,是飞控自己带的那个功能?还是加了电路在遥控器里?

网友D:
牛~~~~

上段双轴增稳的视频啊。。。用手举着机器晃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牛~~~~

上段双轴增稳的视频啊。。。用手举着机器晃就行。。。

不是 ,对着镜子拍摄最好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遥控器按钮改造,厉害,方面易用。

那个相机快门的执行输出,是飞控自己带的那个功能?还是加了电路在遥控器里?

是飞控自己带的,你在遥控按下开关飞控就会给出相机一个对焦和按下快门的脉冲信号

网友:
DIY要頂

好,高手,藏鏡人聽得多原來還有藏電腦人

网友:
辉胜9克力矩明显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