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sport 改MB无副翼---初探 MD933扛得住?

楼主(2010-11-27):
好不容易在上海淘到一颗MB,老板很热情,东西也很棒。无副翼旋翼头是RXJ的,很棒!!回家后急切的装机。机机的配置原来是MD933*3,9257 , 780。根据说明书设置MB还是很顺利的,唯一的一个疑问是MD933舵机的频率是多少,50?65?120?200?  henge的网站上也没有介绍。苦闷之时,意外找到一个论坛的讨论:
In case some need tech info on the MD922 to run on their MicroBeast or SK720 or even Spartan Gyro, here it is from my email communication with Henge's Tech. MD922 can have a maximum of 274Hz (less is OK) or minimum 3.65mSec (more is OK) Pulse/Frame rate/length. MD933 can have a maximum of 250Hz (less is OK) or minimum 4mSec (more is OK) Pulse/frame rate/length. Both have input range of 850us~2150us. So, for you MicroBeastX user, you can select 200Hz and all those Spartan user can select 250Hz. If it get hot running at 250Hz as a tail servo (on Spartan), drop it down to 200hz. Well... hope that helps.
也许对大家有用的信息。
看来MB在斜盘舵机工作频率这一项上选择200应该还是可以的。来不及试飞,明天下班后去体验一下。
还有担心MD933是否扛得住无副翼的力量,我的旋翼头选用的是RJX。不知大家有否类似的经验,有的回复一下哦。先谢过了!!
之前也买好了260mg舵机和飞越的sport大舵机侧板,等有空时换上

等试飞后上照片和大家分享!

网友:
新的933勉强可以,但是旧的933就比较困难。
详情可以搜索我的帖子

网友:
数码舵机一般都是200HZ。无副翼对舵机的力量要求比较高。2KG左右的一般够用了。

楼主:
谢谢楼上2位,学习了

楼主:
再请教:
调好MB,试了一下副翼和升降操作(不是飞行时),感觉没有不使用MB时直接接在接收上动作迅速,这种现象正常吗?谢谢

楼主:
刚下楼试飞了一下,MB真是太棒了,超级稳定,调在sport这一档又能如有副翼那般灵活了,更高的设置还没有尝试。MD933还是挺给力的,不过我目前还只飞航线。感觉很享受!!

网友:
MB哪里买的?我也打算把450PRO改成MB+RJX无副翼。

楼主:
可上淘宝搜索 经janny
就有了

网友(2011-08-18):
能抗多久啊

网友:
估计扛不了多久

网友:
楼主上个视频来看看吧!

网友:
航线没法评价舵机给力不给力

网友:
+_12度 上下猛弹螺距,急停,就知道舵机给力了不。。。

网友:
上个视频

网友(2011-12-02):
我的sport也准备上mb,不知道楼主现在用的效果怎样

网友:
933一直在用。。。3月买的3个。。至今坏了一个。。。然后换了2个新款的。。继续。。。

网友:
新款的933用了大概3个月了,很好,给力!

网友(2012-09-11):
933 配 Vbar 用了一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