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想问个关于FUTABA 6EXHP和FUTABA 6EXAP

楼主(2010-11-27):
FUTABA 6EXHP是2.4G直升机版FUTABA 6EXAP(不是2.4G)固翼版,我想玩固翼机不知两个配件那个容易?信号那个好

网友:
ap 是固定翼版的  hp是直机版的  都是pcm 的信号都一样的  因为里面的电路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FUTABA 6EXHP是2.4G直升机版FUTABA 6EXAP(不是2.4G)固翼版,我想玩固翼机不知两个配件那个容易?信号那个好
买任何一款都可以,只玩固定翼选择固定翼版6EXAP,如果买不到,可买6EXHP,然后我指导你改为6EXAP,我的QQ6938三一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