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选择步进电机驱动器

楼主(2010-11-27):
一套要求不高的驱动即可,淘宝价格有150-----250的,有用8435的,也有3977的,不知他们各有什么优势。
我想一个小雕用57步进就可以了吧,有一个3977的三轴驱动,带有四轴扩展口,介绍说可以连维宏卡。
不知道维宏卡是什么东东?我一直以为三轴驱动就直接连接在电脑的打印机接口上就能动起来。

网友A:
我也是新手,知道的都告诉你:

选用57步进电机的话,对驱动板要求不高,注意几个问题:
1、驱动电流,要与电机匹配,最好比电机标称电流大一点
2、驱动板的最高电压,有时候为了加大力矩,需要提高驱动电压(房老大用的110v),很多驱动板只能到35v
3、多细分(16细分以上)+支持高速脉冲(细分越多,需要的脉冲频率越高,否则驱动速度上不去)

楼主:
谢谢X哥的回答。

网友:
三轴驱动直接连接在电脑的打印机接口上就能动起来的:  。         em24: 。

网友:
提高电压是为了提高转速。
力矩和电流有关,和转速有关。相同转速下,力矩和电流有关。

网友:
谢谢了 我刚在淘宝卖了些 步进视频 有空 好好 学习

网友(2011-01-19):
楼主说的几个问题是新手普遍想知道的,但就是回答的人太少。顶起来让高人回答一哈

网友(2012-05-08):
是呀.同样期待高人出现

网友:
多翻翻老帖,有很详细的资料,,,,,,,,,,,,,,,,,,,57两相六线步进电机,,驱动,找7KH1............他有好用,不贵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知道的都告诉你:

选用57步进电机的话,对驱动板要求不高,注意几个问题:
1、驱动电流,要与电机匹配,最好比电机标称电流大一点
2、驱动板的最高电压,有时候为了加大力矩,需要提高驱动电压(房 ...

学习了,谢谢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