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悼朋友的天行者FPV。。

楼主(2010-11-27):
今天早上来到飞场。。帮朋友调试刚弄来的独眼龙5.0,折腾了好久。。。。其中完全按照说明书一步一步操作。。设置-- 最重要的自动返航,和失控保护搞定后准备起飞。

由于是首飞比较紧张,加上不是很熟悉界面,在快飞出视线范围的时候 切自动返航,看到飞机先是超左转了半圈,突然超右转一下 超正南直飞。。油门当时比较大很快超出遥控距离。。看着屏幕飞机以60KM/H的速度 朝正南飞去。。。。最后将图传天线调整方向看到已是10KM以外,飞机还在定高直飞。。。难道毒眼龙也知道南方比较暖和吗。。。。没地面录制。。。朋友然后驾车开出10多公里,一无所获。。。

损失:罗美2.4发射  560线摄像头 毒眼龙5.0 天行者 3块电池(2块用来配重啦)可谓是损失惨重!沉痛哀悼!!

网友:
别的不说,看你的设备 就是个被JS忽悠的主
呵呵

网友:
10KM以外?这图传很厉害啊。。。
顺便赞赞我的OSD。。昨天刚收到的黄金甲,三轴红外,带气压定高,今天现装好,飞场对着说明书调试了3分钟,就改了一下转弯角度,丢出去,3.3KM外自己飞回来。。。。
有图有真相

网友:
不会吧,这么高级的东西都这样?是不是没设置好呀,传说中高级的东西设置很复杂的

网友:
郁闷的很啊。。眼看飞不回来了。开始还是有用转了一圈,结果自己跑开了。。由于控没功放2000KM距离失去控制切自动,,直接跑南边去了。。。

网友:
 FY的好用

网友:
  我也来慰问下你。。。

网友A:
起飞前一定要RESET,你这情况很可能就是没RESET,GPS记录的起飞点不在真实的位置

楼主:
回深圳了?   不过起飞点没记录错误啊,我们起飞之前小屋子显示只有几米。
那就是起飞点的距离

网友:
是的,起飞之前我们有在手上仔细检查,失控保护也设置好了。

发射机关闭,油门自动变成中等,板子上小灯闪烁(进入自动返航),吧飞机倾斜,它能自动打舵面。

一切检查好后,起飞。
先是我们先手动操作,然后切换到自动,飞机自行盘旋爬升在头顶盘旋了2圈很稳,半径大概有几百米。
整个的插线,调整,起飞,要注意的有哪些,应该分别检验哪些,早一天晚上我们就总结好了各点,写在纸上,起飞之前都严格按照计划执行的。现在那纸还在箱子里呢!

应该说我们还是很慎重很仔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飞前一定要RESET,你这情况很可能就是没RESET,GPS记录的起飞点不在真实的位置

这个我们有注意,在调整的时候,小房子(起飞点)显示的距离就只几米(好像是8米)

不排除该OSD有故障的可能!这就是收二手的风险了,哎

网友:
是不是不小心切到航点飞行模式了,这种情况也可能是GPS丢星所致。
1.2G的图传,对GPS是有一定干扰的,不代表地面没事,起飞了就一定没事。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再做1.2G的设备的原因,用于安防,没什么问题,用于带自动驾驶的OSD,
比较危险。
曾经FY就很长时间都受GPS被干扰的困扰,后来换了GPS模块,好了很多。之前用老GPS模块的时候,飞丢的FY21AP也不是没有
所以,一定要找商家或者找明白人问清楚安装问题再开始飞。

有不同意我意见的那几位朋友你们继续骂。

楼主:
狐狸 是2.4的 图传

网友:
关注,刚入了5.0

网友A:
有两点没明白,自动驾驶看着不对怎么不马上切回手动呢??视距也就2--3KM,回头转个天线咋就跑10KM以外去了??

网友:
同情楼主,看来还是把调试交给厂家去吧,一个开关搞定自动返航,一般的玩家在调试上不是很过的了关,下次楼主选择飞宇的FY-21AP,你用了就知道了,一般玩家很适合的

楼主:
广告就别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两点没明白,自动驾驶看着不对怎么不马上切回手动呢??视距也就2--3KM,回头转个天线咋就跑10KM以外去了??

切回手动了,一个朋友盯着屏幕飞,转晕了没找着北,直到失控为止。但是这并不是问题所在
我们有设置好并且检测好失控保护。可惜飞机不自动返航回来!

气氛的就在这里!!!
早知道这东西不能自动返航,我们就吧油门设置为关闭,不设置50%油门了,让飞机失控就掉下来更好!
害死人!!

网友:
有无视频? 没有视频或者截图之类的不好说什么原因

网友:
我一直用5..0 飞了快1年了,都是一直飞远,飞到遥控器失控后自动返航回来,可以查下我以前的帖子有视频
测试自动返航应该是在可视可控距离内测试,还有就是在起飞前一定要确认GPS信号,因为返航的坐标是你供电后GPS 搜到星后的坐标。
再就是看下航点有没有开。

网友:
首飞就出遥控距离...太冒险了..
应该在可控范围内,关控模拟失控..通过安全测试才稳妥.

网友B:
楼主的情况说的不够清楚,不能判断什么原因。 你再说清楚一点,让大家帮你判断看看啥问题。

  不过从你的描述可以看出,  你用了 3s 2200 3块电池, 其中两块是配重 ????  晕倒  为什么不并联起来使用 就是 3s 6600mah

网友:
同情楼主了…… 至今未丢机的人飘过

网友:
首飞需谨慎…
这是绝对的硬道理…

网友:
一定要先在视距内测试一下返航是否正常直到在自己头顶转圈为止~

网友:
下次发现不对路,马上头对地俯冲下来,虽然这样损失也不小,但起码比整套设备渣都没了好吧

网友:
这个肯定是楼主的问题!不能怪设备

网友:
飞fpv的新武器 可以防止飞机飞丢找不到 有图了

飞fpv的新武器 可以防止飞机飞丢找不到 有图了 - FPV、航拍(AP)综合讨论区 - 模型论坛|遥控模型|飞行器 5iMX.com 中 国最具人气及影响力的遥控模型论坛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1&page=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情况说的不够清楚,不能判断什么原因。 你再说清楚一点,让大家帮你判断看看啥问题。

  不过从你的描述可以看出,  你用了 3s 2200 3块电池, 其中两块是配重 ????  晕倒  为什么不并联起来使用 就是 3 ...

拿电池做配重? 米太多了。

我把平时打靶收集回来的**融了,铸造了一斤多各种重量的配重,全面取代硬币,石子,螺丝帽。

网友:
飞机上了天意外情况是很多的。楼主最大的失误就是没确认控的极限距离就开飞了。我的两套osd,独眼龙3买回来在地面测试了一个月,老鹰树测试了3个月才上天的;而且第一次飞远都是以一个不太高的高度沿着一条比较宽的道路飞,地上有朋友带着备用控和对讲机,开车在地上跟着。一有意外对讲机联络一下,就我关控他开,把飞机交给他控制。
所有设备调试好过后,平时想要飞远都还是起飞后先测试一下返航这些功能,然后再飞出去

网友D:
这次试飞其实就是一个测试,先手动飞行,再测试失控保护返航,在发现自动返航无效的时候立即切换回手控来挽救了。

应该说步骤都对。可惜挽救没到位,两位飞手都错失良机

首先,当我们发现自动返航没用的时候,盯着天空的飞手,因为看不清飞机姿态,他遥控器给了另一飞手去盯着屏幕飞,但是这一位飞手习惯盯着地面飞,转了好多圈都没有方向感,我们在旁边看得也着急,七嘴八舌的嚷嚷他方向,但是直到2千米后完全失控还没有挽回。

除了操控之外这次试飞飞丢还有很多失误和隐患
1.首先心态太着急,做事仓促,机主兴致高昂,起了个大早就来了,中午还宴请各位帮手,各位帮手因为被请吃饭也不忍心今天劝其罢飞。

2.设备有很多不足,机主由于不懂这个,到飞场才发现连插头都是对不上的。机主是抽空过来的,这就放弃很不甘心,在征得他同意后,我们就用剪刀和打火机吧线接上了,霸王硬上攻 。牢靠还是牢靠,但是估计信号屏蔽作用很差,这估计就是后期图像变黑白的原因!接线花费了不少时间,这直接导致了后期试飞天色已晚!

3.设备是收的二手,到手后就存在隐患,首先明显的就是按键很难用。不是按了没反应,就是光标自己跳,问机主,答曰:是的,买的时候卖家就说有这毛病 再汗。原本打算对各种设置一一查验,因为该死的按键,就只吧主要的设置都查验了一遍。那个8个航点的菜单直接掠过了(我们揣测这有可能是飞机不返航的原因!) 地勤员(本人)对此深感内疚 ,当然这又浪费了很多时间,试飞时间更靠近黄昏

4.最后试飞,发现自动返航功能异常后,立即切回手控,可惜两位飞手都迷航了,在自动返航这个关卡失手后,这是最后一个挽救办法,但是还是没有守住 飞手们都相当沮丧
这次作战,两道关卡失手 导致惨败,大家不甘心,立即驱车找寻,用天线到处搜索信号,2个小时后,毫无收获,只能放弃

虽然大家都很沮丧,好在机主还是比较乐观,决定东山再起

网友:
 啥也不说了,吸取经验,大家祝我们下次一举成功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要多少钱  可以买到?

网友:
一次修练到最高境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次试飞其实就是一个测试,先手动飞行,再测试失控保护返航,在发现自动返航无效的时候立即切换回手控来挽救了。

应该说步骤都对。可惜挽救没到位,两位飞手都错失良机

首先,当我们发现自动返航没用的 ...

决定东山再起    加油

网友:
有可能自动切原机存储的航点模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电池做配重? 米太多了。

我把平时打靶收集回来的**融了,铸造了一斤多各种重量的配重,全面取代硬币,石子,螺丝帽。

兄弟玩的是什么狗?

网友:
作为一个FPV的小鸟,我特别想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情

同情楼主和楼主的朋友啊,估计你们以后会因此不会找到做朋友的 感觉了,一切的一切,都是选择出了问题。红外线来判断姿态,不是很稳当。说实话平时用用倒是足够了,但是你要考虑遇上倒霉的天气,就该轮到你倒霉了。上次冯总去拍峨眉上,最后坠机,我们聊了,都一致同意跟红外线误判有关。我接触过的OSD也不少,入门级别的信鸽OSD、绝不退棋OSD,外国的DRGON OSD、老鹰树OSD,还有民族品牌的飞宇OSD,最终我选择了飞宇,做出最后的选择,都是痛定思痛的教训……飞宇自带的平衡仪,不会受到天气因素的影响,下毛毛小雨、大雾天我都飞过。其他OSD我不敢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敢飞的……FPV就是享受那种飞翔的乐趣,我们经常干的一件事情:飞机上天,喝茶点烟!

网友:
楼上:忘说一件事了:我们双机上天然后自驾,聊天点烟,飞的得意忘形结果把各自飞机看错双双坠机   哪天找飞宇赔飞机

网友:
哎呀,独眼龙回去找老主人了,楼主还没把它养乖怎么就放它飞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