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20数控铣改造(原点、限位开关篇)

楼主(2010-11-27):
、大活干完了,只剩周边零碎事了,今天把限位开关和原点开关都试好了。用PVC机刻的限位开关座。[wmv]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I1NTgzNDg0.html[/wmv]
还是到这里来看吧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I1NTgzNDg0.html

网友:
PVC切的不好哦

网友:
BF20的燕尾好像刮削过的

网友:
吸铁石固定?

网友A:
没看见原点开关  那个啊

楼主:
槽型光电开关做原点开关用

引用 网友A:
没看见原点开关  那个啊

光电的那个,原点开关可以根据工件的大小调整位置,用磁铁吸在床子上,很方便。

网友:
晒一下原点开关吧!

网友:
光电的容易进油,就基本上废了,为了可靠还是机械的好。

网友:
我用的是接近开关,防水的,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