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7 张江跑船 - 超越800

楼主(2010-11-27):
最近工作一直很忙,平时也没有时间打理船,周六起得玩,又晃晃悠悠的吃个早饭,调好船,这次有LD一起视察工作,出门都11点了,遇到个途安面包(呵呵,我的最爱),赶紧直奔目的地 - 张江软件园三期湖面。

今天天气不错,就是刚开始风大了点(预报说4~5级),对我这种新手来说,还是不好操控的,船很容易侧倾打转,看上去就好像马上要翻了似的,而且有时候老打转,帆都快入水里面了。看得LD刚开始一直提心吊胆的,不过后来她说再也不担心了,我想可能倒不是我的技术有提升了,而是已经麻木了 :)。
中间收了两次船,有一次发现后面的放水塞居然有些松动快掉出来了,拔掉后居然倒出很多水来,赶紧把船舱盖打开,关接收机电源,擦干船舱,塞紧塞子,重新用胶带封好下水继续玩。我发现其实用透明胶带密封很不好用,每开一次后老的都粘性不好,都得重新粘新胶带,还是上次用的3M的绝缘胶布比较好,基本可以重用好几次,方便。。。
幸好后面风小点,玩了有1个半小时,太阳晒得人真困啊,就再玩一会就准备回家,这时候风变大了,我发现好像主帆被吹得哗啦哗啦的,仔细一看,my god,主帆系在驶帆杆上的那根绳子已经松开了,主帆已经使不上力了,幸好离岸比较近,赶紧依靠前帆慢慢的把船收回来,唉,还是下水前的检查工作没有作好啊。

先上图,心得体会后面有时间再补充。。。。。

很土的十字,啥时候重整一个。。

很土的十字,啥时候重整一个。。

第1,2两处都是朝阳刺眼,风还很大;最后换到第3个地方才好好的跑船了

第1,2两处都是朝阳刺眼,风还很大;最后换到第3个地方才好好的跑船了

楼主:
接着来。。。

好像一次不能上多图???

楼主:
来个船长的片片。。

大海航行靠舵手,好歹要装一个嘛。。。

大海航行靠舵手,好歹要装一个嘛。。。

楼主:
来咋个势,船和船长的合影。。
LD说了,没人家钟校有气势,俺只是上尉嘛,唉啥时候老钟把你的那身米军的行头也借偶试试。。。。

网友A:
呵呵,还以为看到医院的船了……
行头借你没问题。不知道你穿的上不?顺便问一声,是LP还是LD?
按照比赛的规则,你的船要有帆号和国籍,比如CHN 123,写法参考各位专业大侠们比赛的照片
一次上多图要用编辑功能。另外好好学习摄影技术,取景构图问题不少啊!
帆绷得太紧,大大地不好
不干胶太难看,还碍事,撕了吧。自己用油漆笔画点什么也好啊。简单的就来个数字和国籍
风大就相应的开大帆角,而不是收紧。好几张图片上都看到你的帆平板一块,这是不对滴~~
风浪大的时候船舱更加容易进水。要注意这点。舱盖内侧一定要加强防水处理。光靠外面用胶带还不够。放水塞要勤检查,丢了就抓瞎了。电池盒和接收机一定用塑料袋包好扎紧。
缭绳在锁紧片上多绕几圈,就不会松开了。锁紧片应该用螺丝刀适当上紧。

网友:
好地方,船也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还以为看到医院的船了……
行头借你没问题。不知道你穿的上不?顺便问一声,是LP还是LD?
按照比赛的规则,你的船要有帆号和国籍,比如CHN 123,写法参考各位专业大侠们比赛的照片
一次上多图要用编 ...

LP,下次不带了,出来玩一会就觉得无聊再加上风大想回家了,其实今天出门前都想到带个帆布椅子,这样当看客也不累啊,结果出门的时候忘了。。。
等这段时间工作忙完后,有时间好好把船整一下,现在还是太不专业了,尤其是那根飘带,帆都动了它还不动 :(
现在都是LP用傻瓜相机照的,啥时候也打算入手整个单反去,这样LP就有事情做了。今天还忘了用手机把视频拍下来分析,这样对水平的提高感觉应该很有帮助的。

还有这个湖面,除了东面,周围三面都有楼,风向是不是变化会比较大些??对新手来说准确判断风向感觉还是比较难的。

对了,天地飞的这个控(FT06-B)作用距离大概有多远?一直都不敢放到湖中心,一怕风大吹翻了,二怕距离太远,其实这个湖也就200米宽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盒和接收机一定用塑料袋包好扎紧。
缭绳在锁紧片上多绕几圈,就不会松开了。锁紧片应该用螺丝刀适当上紧。
好几张图片上都看到你的帆平板一块,。。
...

幸好电池盒和接收机用塑料袋包扎好了,不然,那次进水肯定会影响的。
嘹绳在锁紧片上是没问题,就是绑在主帆角上那个地方没有系紧,结果松开了,幸好离岸近,要不就悲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控如果电压足够,200米距离内一点问题也没有。帆角处缭绳打结后可用中等粘度502滴上,粘死,就不会发生意外了。
我最近也在计划重新制作一套超越的船帆,并重新设计涂装。到时候再去对比测试一下。总的来说,超越的配套帆偏厚偏硬,不如聚酯薄膜自制的效率高,性能好。典型的例子就是我的新帖子里微风状态下,快板依旧可以跑起来,而如果换了超越,就成了死鱼一条了。
再烂的帆船也没有被风吹翻的时候。好歹也是一大坨压载,重心位置在水线以下。
建筑群包围的水面有可能出现乱流(距离楼背风面较近的地方有大量涡流产生),但相隔一定距离,影响就小多了。如果建筑群处在下风区,则没有影响。遥控距离是一回事,你的视力是否可以快速判断航行姿态才是决定你的船跑多远的关键因素。反过来说,练习阶段也没有必要把船放的太远,练习航线最有用,控制在50米范围内足够了。各种风力条件下,各种迎风角,怎样让船跑起来,跑得快,才是你要去做的事情。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帅啊!

网友:
是啊!真帅!看来要加快重新入魔。

网友:
刚回到浦东的留个爪印,地图收下了,有空来晃悠晃悠,
凯旋800一条,已长毛,待大修
玩具改电O一条,水冷罢工中,未解决
直机电固若干,未解包

网友(2011-08-12):
楼主失踪了好长时间了  有什么新进展?

网友:
同是新手,学习一下
我一见到船斜就紧张

网友C(2012-12-05):
顺着楼主的足迹,在某知名网站上入了一条一样的船。

准备那天下水试试,这几天到处考察,也去了楼主去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不错,只是照片中周围的荒地已经全部成了工地。

不知楼主是否还玩船吗?有机会一起在那里玩船啊?

网友D:
是啊,看了这个老帖子要想念楼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看了这个老帖子要想念楼主了

估计现在是在给娃儿凉帆布,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着楼主的足迹,在某知名网站上入了一条一样的船。

准备那天下水试试,这几天到处考察,也去了楼主去的 ...

喜欢这几张作品,盼望经常发些上来学习学习

网友C:
周六准备去高东生态园,那里比较空旷。不像楼主去的那里,周围全是高楼,风向不稳定。
浦东这一带,还有其它更好的地方玩帆船吗?

网友E:
回来拍点照片

网友C:
有照片,开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