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FPV的都进来,谢谢..

楼主(2010-11-28):
我想问下高手们,你们的这么清楚,还没有OSD+GPS的数据显示,是不是都没用OSD+GPS?直接带摄像头拍的?看我拍的,一大堆数据的画面.请高手指教啊!

楼主:
怎么没人说话?

网友:
现在都几点了?还会有多少人在啊!~!

网友:
有OSD数据就好呀。。

网友:
没有OSD显示的一般都是直录的,就是说飞机上小DB录的。

内容哦

楼主:
搞不懂..他们是不是边传回图像边在天上能自己录?那么自己录的就没有OSD数据显示啦对吧.

网友:
他们是又加了个DV,发的视频都是DV录出来的,

楼主:
啊。两个设备?那得多重呀。又FPV又DV。。双管齐下。我倒。

网友A:
zi6 直接输出AV,又能录还实时传输图像,一举两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zi6 直接输出AV,又能录还实时传输图像,一举两得

怎么接线的?ZI6,用其他的照相机不行吗?

网友:
玩的话   单摄像头就好了     如果要拍摄点能入眼的    还得加好点的拍摄设备的

网友:
呃..楼主还有数据显示啊..那些数据咋弄上去的啊...是贴在屏幕上面的么?

网友:
楼上牛逼人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zi6 直接输出AV,又能录还实时传输图像,一举两得

图传表示鸭梨很大
打个简单的比方,你买了一个一万块的高清摄像头想和我聊QQ视频,可是传输方面我用的电话拨号上网,你说能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高手们,你们的这么清楚,还没有OSD+GPS的数据显示,是不是都没用OSD+GPS?直接带摄像头拍的?看我拍的,一大堆数据的画面.请高手指教啊!

你想录制没GPS信息的更清晰的画面很简单:
摄像头引线分开两边即可,一边接OSD
另一边直接接机载录像机(比如搁一个SD卡录像机在飞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传表示鸭梨很大
打个简单的比方,你买了一个一万块的高清摄像头想和我聊QQ视频,可是传输方面我用的电话拨号上网,你说能行不?

这人? 我火星了? ZI6不就是自己可录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