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具了 尾中联

楼主(2010-11-28):
我发誓以后在也不买这些垃圾中联了,都够我买两原厂的了.这些垃圾真**杯具,全是歪的都没用过NND

网友:
尾旋翼头这部分的确只有用亚托才放心.付厂最常见的是孔开大,上紧后就是歪的了

网友:
恭喜LZ 终于理解到,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的真谛

网友:
副厂中联螺丝旋紧后,尾桨夹很卡,用原厂的就不会,螺丝旋紧了尾桨夹依旧爽滑。

网友:
哎,坚持都用原厂的。

网友:
关键地方不能省

网友:
什么牌子的?

网友:
哥们我也一样,那些个有名气的山寨都用过了,现在关键部位的全改了原厂件,不敢用了,,,,,,,
就说那个尾轴,山寨的轻轻碰到一下,就不行,弯了,运气不好,连尾中联一起弯,如果是原厂件,估计都没事。

网友A:
飞机这么炸,再好的中联也要歪,哥们的飞越中联,飞到现在都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机这么炸,再好的中联也要歪,哥们的飞越中联,飞到现在都没事

请看清,lz的是新的,没炸过就是弯的

网友:
山寨也要注意质量,不要一有了量就什么都没有啦。

网友:
尾中联

换一次尾桨就应该检查一次
我也是最近才发现的

网友:
fy的吧?很正常,我的也是,后面换原厂的就好了,另外你可以试试非耐的

网友:
重要部件还是用亚拓的,比如脚架那就无所谓了

网友(2011-02-25):
也不一定,我本来想减小振动,买了个亚托的尾旋翼装上,没想到振动比山寨的还大,后来发现中联有几丝弯的,而且好像很软,用手掰一下就能弯一点点,尾轴孔也有几丝的框量

网友:
主要部件还是用原装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