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Y-21AP 能够提供航向安定性么?

楼主(2010-11-28):
我知道俯仰安定性和横滚安定性FY-21AP或者FY-20都能搞定,航向安定性也能提供么?
飞翼的翼尖垂尾太不方便飞机携带了,我想给卸了,搞个阻力舵,不知道fy-21能不能通过控制阻力舵来提供原来垂尾提供的航向安定性。

网友A:
应该是只要你手动操作能做到的就没问题吧

网友B:
老款带,新款取消了,怕你搞恐怖活动呀,嘿嘿

网友C:
FY平衡仪只稳定航向,而不锁定航向。
不是不能做到锁定,但这时候手动控制就会很不顺畅,很不自由。
如果飞机飞平了,在没有风的情况下,其实飞机可以直线飞行的,也就是它的航向基本是稳定的。
有风的时候会有点影响,但因为已经保证了飞机的水平稳定性,所以,飞机也会有安全保障的。

网友D:
自己在水平方向加个带锁尾的陀螺仪,搞定~

网友E:
个人觉得得用偏航阻尼器这种东西。。。

网友F:
FY21AP 才可以三轴做的好的

网友G:
航向需要不断调整,无需航向安定

网友H:
我觉得可以做成锁定的 然后软件设好 有转弯操作的时候暂时取消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