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比特后感。。老鸟请指导

楼主(2010-11-28):
练习模拟器一个月多了,自我感觉对尾悬停还是可以的!
之后入了丘比特的V3,飞了几次,感觉跟模拟器中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打陀飞机状态改变缓慢,令我悬停控制不像跟模拟器中的好!
跟模拟器中的迅速的反应截然不同。。。
而正因为这样V3让我炸了好多炸。。。。

各位飞450及以上的大哥大姐,请问你们飞过V3吗?你们感觉V3跟亚托450有什么不同吗?(除了变距3D)

网友A:
回复 楼主:

好像2.4G的反映就这样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2.4G的反映就这样慢!

不是吧?????

网友:
是舵量不够吧。 调整下舵量就行了。

如果控不能调整,那就舵臂调整行程

网友:
那个飞机副翼上有比较大的平衡块,稳定的同时降低了飞机的灵活性

网友:
越稳越好啊

网友:
V3和450没有可比性

带平衡翼的4通道小电直和450没有可比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

这点还真是的哦!我前几天试飞过2.4G的丘V3,控制起来确实比FM的控慢很多——舵机动作延时非常明显。
看来,这个标配的2.4G控,确实不怎么样……

网友:
丘比特v3的控就是慢半拍,LZ要多练习实际操作中的控,手,大脑的反应控制感。还有丘比特v3的尾管不耐摔。

网友B:
同感。。。丘比特的2.4G反应迟钝。。只能练练悬停和对头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感。。。丘比特的2.4G反应迟钝。。只能练练悬停和对头而已。

现在这个状态我练习悬停都练习不了啊!!!

网友B:
呵呵~~ 那还是咬牙。。。上450吧,配件都白菜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那还是咬牙。。。上450吧,配件都白菜价。

还打算中。。。。

网友:
450调整比较复杂,这对刚入门的人来说,是个不小的障碍……

网友:
求黑人哥哥 qq现身。。。已经很久没见到你了。。

网友:
楼主你看看你舵机的舵臂是挂在哪个孔里,我那v3买来的时候是挂在外面数第二个孔里,你自己改一下挂最外面的孔,舵臂长了应该会灵敏一些(嗯,我摔jj摔出来的结论)

网友:
我也新买了v3,和模拟器里感觉不一样,很难控制,应该是没调好,不知道能不能在炸废前调好,

网友:
V3去了重锤会好点

网友:
反应慢我就不知道了没有用过其他飞机

网友:
把两重锤往主轴方向移同等的距离,距离多少看你自己灵活掌握了,我现在大概一半的距离,悬停没有问题!脱控几秒也可以,不过是机器调试好的情况下

网友:
我的V3换了主无刷后,起飞后到处乱飘,不能悬停,微调后还是一样的,请问老鸟怎么才能做到悬停?

网友:
到j o y r u s的论坛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练习模拟器一个月多了,自我感觉对尾悬停还是可以的!
之后入了丘比特的V3,飞了几次,感觉跟模拟器中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打陀飞机状态改变缓慢,令我悬停控制不像跟模拟器中的好!
跟模拟器中的迅速的反应截然不同 ...

加长舵机臂的长度。。。。。。。。。。。。。。。。。。去平衡垂。。。。缩短平衡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