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开关遥控可否改成比例遥控?

楼主(2010-11-28):
大家好:
我有一台美加新的遥控车,是双
电机
,前转向后驱动的,不过是两项都是开关式的。即一按就到100%的量。
我可不可以自己加一个电调呢,再整个AM控和接收器? 有办法实现吗?

网友A:
肯定可以改。

网友B:
可以
转向改成舵机控制,驱动电机用电调控制,遥控器买最便宜的AM控就OK

网友C:
我也搞过,其实没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