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请教~~

楼主(2010-11-28):
小弟的飞机有以下故障,请教一下各位大哥:
1、黑旋风2040-KV5400+好盈40A+3S 2200mah 20C     油门最大后5秒左右,电机就停转,收一点油就好了。换上新西达30A的电调就没有这样的问题。这是什么原因?
2、好盈40A电调(带BEC)不能向接收机供电了,接收机外接接收电后,机电可正常驱动。这是什么原因?
3、新西达2212 KV1200 加油门不转,转子左右抖动。这是什么原因?
请大哥们指点,谢谢~

网友:
1.电池不行了,大电流下压降过大电调低电压保护了,要不就电调坏了
2.电调BEC部分损坏,手动修的话换几个7805解决
3.检查下那三根线有没断开 ,如果没问题就扔了别折腾几十元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哥的指教。
我的电池是新的,测了一下,负载时电压还不到低电压保护的程度。我现在怀疑是电调的问题。我的电调是好盈40A,140大洋在网上买的,才用了一天就BEC部分损坏,又出现大油门停转,我是不是买到假电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的飞机有以下故障,请教一下各位大哥:
1、黑旋风2040-KV5400+好盈40A+3S 2200mah 20C     油门最大后5秒左右,电机就停转,收一点油就好了。换上新西达30A的电调就没有这样的问题。这是什么原因?
2、好盈40A ...

第一个问题,也可能是油门行程设置造成的吧?
或许是设定油门行程时,油门杆未推到最大值,造成现在推到最大值后,脉冲宽度超出先前设定的值后也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重新设定一下油门行程试试……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电机,有的时候电机不行也会出现这样的毛病,这都不好说,你看看电机线有没有虚焊的线,要是没有你在检查电调油门行程设的对不对,在不行就得看看电调有没有管子烧坏了,要是管子烧了那就得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