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推油就甩尾 甩的不是很厉害 (780+520)

楼主(2010-11-28):
780+520
陀螺仪
推油就甩尾 感度调的45 用天地飞9通的控飞高一点尾舵还要抖舵 有一点金鱼尾
(
金鱼尾就是调延迟嘛
)那个老鸟给小第解决一下在下感激不尽 老鸟都出来解决一下

网友A:
开定速就不甩尾了,呵呵

网友B:
要是皮带450,紧紧皮带

网友C:
转速提高,螺距降低

网友D:
把尾舵机连杆调短一点就好了。

网友E(2010-12-31):
如果电调是35X 建议不要开定速 油门反映调到标准

网友F:
不是设备不好,,是调式的问题。。皮带啊。。油门和螺距的配合很重要。

网友G(2011-02-21):
不是设备不好,,是调式的问题。。皮带啊。。油门和螺距的配合很重要
上将就是上将!简答的一个回答,能概况很多问题

网友H:
注意调整一下尾巴的中立点

网友I:
注意尾推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