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不坏的脚架,承重230斤

楼主(2010-11-28):
http://www.tudou.com/v/C6X2tC-MjHM/&rpid=78423989==.html

网友:
这种脚架那里有卖的啊?

网友:
唔,是个好脚架。

网友:
以柔制剛:loveliness:

网友:
好脚架  那里买的  给个连接啊

网友:
又没冲击力怎么会坏,

网友A:
其实亚托飞越也可以生产这种材料的脚架!  就是如果都用这种脚架了,谁还买新脚架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亚托飞越也可以生产这种材料的脚架!  就是如果都用这种脚架了,谁还买新脚架阿!
哈哈,说的对。

网友:
这不是脚架,是避震弹簧

网友:
弹性是好的,但会不会太软?飞机装上去就压塌了也不行啊!

网友:
能抗得住1吨又怎么了  一般摔机坏的都是脚架?

网友(2011-06-06):
只要放在平地上,估计“承重”1吨都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说明不了问题啊。偷换概念呢。

网友:
炸机时没有脚架释放力量岂不是要坏侧板了,再说这不叫承重

网友:
最讨厌一摔就断的脆塑料脚架

网友:
这脚架才管用的嘛。。。靠谱!

网友:
不要慢慢踩上去,猛跳上去试试

网友:
建议机机也装个像车一样的避震脚架

网友:
生产这些脚架,估计航模老板生意大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