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来帮帮我 呀 !!!!!!

楼主(2010-11-28):
请教一下 我有一个3通玩具电直 2周后 壮烈牺牲    准备把红外线控拆下来放到我自制的室内电直上 原电直用的是单锂电 3.7v 可是飞不起来 所以我准备改成2s (7.4v ) 或3s(11.1v) 锂电 会不会 烧了呀!

网友A:
说不准会……电子元件有耐压…

网友B:
电源指示一方面,电机的功率要考虑,如果超出原电调的输出能力就会,的考虑增加电流的输出

网友C:
三通道玩具没有多少改造的空间了吧。。。